射频知识1

楼主(2008-07-15):
功率/电平(dBm):放大器的输出能力,一般单位为w、mw、dBm

注:dBm是取1mw作基准值,以分贝表示的绝对功率电平。换算公式:

电平(dBm)=10lgw

5W → 10lg5000=37dBm

10W → 10lg10000=40dBm

20W → 10lg20000=43dBm

从上不难看出,功率每增加一倍,电平值增加3dBm

增益(dB):即放大倍数,单位可表示为分贝(dB)。

即:dB=10lgA(A为功率放大倍数)

插损:当某一器件或部件接入传输电路后所增加的衰减,单位用dB表示。

选择性:衡量工作频带内的增益及带外辐射的抑制能力。-3dB带宽即增益下降3dB时的带宽,-40dB、-60dB同理。

驻波比(回波损耗):行驻波状态时,波腹电压与波节电压之比(VSWR)

附:驻波比——回波损耗对照表:

SWR 1.2 1.25 1.30 1.35 1.40 1.50

回波损耗(dB) 21 19 17.6 16.6 15.6 14.0

三阶交调:若存在两个正弦信号ω1和ω2 由于非线性作用将产生许多互调分量,其中的2ω1-ω2和2ω2-ω1两个频率分量称为三阶交调分量,其功率P3和信号ω1或ω2的功率之比称三阶交调系数M3。

即M3 =10lg P3/P1 (dBc)

噪声系数:一般定义为输出信噪比与输入信噪比的比值,实际使用中化为分贝来计算。单位用dB。

耦合度:耦合端口与输入端口的功率比, 单位用dB。

隔离度:本振或信号泄露到其他端口的功率与原有功率之比,单位dB。

天线增益(dB):指天线将发射功率往某一指定方向集中辐射的能力。一般把天线的最大辐射方向上的场强E与理想各向同性天线均匀辐射场场强E0相比,以功率密度增加的倍数定义为增益。Ga=E2/ E02

天线方向图:是天线辐射出的电磁波在自由空间存在的范围。方向图宽度一般是指主瓣宽度即从最大值下降一半时两点所张的夹角。

E面方向图指与电场平行的平面内辐射方向图;

H面方向图指与磁场平行的平面内辐射方向图。

一般是方向图越宽,增益越低;方向图越窄,增益越高。

网友A:
太专业,用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