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设置是不是失效了

楼主(2008-07-15):
weinview-威纶通 工程师:

                      你好!请教个问题。事情是这样的,我设置了密码登陆,但是很奇怪的只要密码输入正确后进入任何截面都没有问题了。难道说参数设定后要关电么?真不明白,我为什么页面切换回去密码为什么不能自动丢失呢?

网友A:
计算机是机器,不是人啊!他怎么知道你切换回去要失效呢,这个需要自己做嘛!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你进入高的权限,你在高权限下进入低权限一定是没有问题的.我想你要从高权限进入低权限,然后失去高权限 对嘛? 这样实质是不符合权限规则的.省长取了地方不会就变成了县长了吧所以需要你自己做响应的处理.

楼主:
那很抱歉你能给我做个例子么。我做的始终都是只要进去一次。后面就可以直接进去了谢谢

网友A:
to:楼上

我刚才研究了下,你在你进入高的权限的时候,你用功能键切换画面,然后用他的通知功能,把LB9050瞬时间置ON.这样的话,你在退出画面的时候就会注销了你的权限.WEINVIEW的这个寄存器叫登出.你看看,我也做好了.如果你还是不明白的话,把EMAIL给我

网友B:
你加我QQ 470331240,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

网友C(2008-09-05):
地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