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152模块

楼主(2008-07-15):
和利时的FM152冗余6路模拟量输出模块,主模块上有一个通道作为了备用,那么它的状态灯是否会显示模块通道无输出或开路的情况?

在线等

网友A(2008-09-26):
两个灯都不是通道的。一个是RDY灯,是模块自检通过了就亮了。一个是DP通讯灯,DP通了,它就会亮或者闪

网友B:
对,2楼说的已经很详细了。

网友C:
备用点跟其他点一样也要建点名,点说明,等

只是在控制系统里面不备用而以!

网友B:
对啊,备用点也要组态好。

网友D:
避免修改硬件导致的初始化下装撒。一般每个模块都留了一个通道备用的。

网友E:
状态指示灯说明
本模块加电时其面板上的状态指示灯RDY 灯和COM 灯显示当前的工作和通讯状态具
体组合状态及含义如表3-1 3-2 所示
表3-1 主模块面板指示灯RDY 和COM 的组合及含义
RDY COM 主/从状态 含义? 闪1 灭 主 模块工作正常等待初始化或未得到正确的初始化数据通讯未建立
????????????????????????????????????? 亮 亮 主 运行正常
????????????????????????????????????? 灭 灭 主 未上电或模块坏
????????????????????????????????????? 间隔闪动[3] 亮 主 通讯正常通道输出有故障输出开路或通道坏

表3-2 从模块面板指示灯RDY 和COM 的组合及含义
???????????? RDY COM 主/从状态 含义??????? 闪1 灭 从 模块工作正常等待初始化或未得到正确的初始化数据通讯未建立
??????????? 闪2 亮 从 通讯已建立运行正常
??????????? 灭 灭 从 未上电或模块坏

注1 均匀闪烁闪烁速度约为4-5次/秒
注2 均匀闪烁闪烁速度约为1-2次/秒
注3 非均匀闪烁闪亮三次每亮灭一次约0.5秒然后灭2秒如此反复循环

网友F(2018-05-11):
俩个灯都不是通道的,一个是上电时的状态显示;一个是是否通讯上的显示。

网友G(2018-06-12):
我也是醉了!~~

网友H(2020-06-02):
我也是醉了

网友I(2020-08-17):
有问题找手册

网友J(2021-03-18):
相互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