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一个编程问题

楼主(2008-07-15):
做一个时钟计时,可计时、分、秒。要求:有一个开关(点号I0.0),开关为1时,开始计时,开关为0时,停止计时。计时值存储在:MW0-秒,MW2-分,MW4-时。下一次计时时,时间清零。编程软件:STEP7等。

要求用 梯形图

谢谢大家帮忙

邮箱qqhuihui2005@163.com

网友A:
用SMB35中断来编程,

中断设为250MS,(SMB35最多只能设255)

4次中断就是1秒了,这个比较准时,如用时间脉冲编程,程序长度大小对他有影响造成不准

网友B:
可以用Clock Memory

A period duration/frequency is assigned to each bit of the clock memory byte:

Bit                                  7       6        5      4        3         2        1        0
Period duration (s):   2      1.6      1     0.8     0.5     0.4     0.2     0.1
Frequency (Hz):        0.5   0.625   1   1.25      2       2.5       5      10

网友C:
秒除以3600,整数部分放入MW4,余数先放入另一变量,然后除以60,整数部分放入MW2,余数放在MW0。我想清零问题就不用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