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节能达到20%

楼主(2008-07-15):
      各位师傅,我们来讨论下,注塑机的净冷却时间多少秒之上(或占整个周期的?%)才能节能20%之上

楼主:
大家来讨论下啦,(净冷却时间就是熔胶完成后那段冷却时间)

网友A:
注塑机的净冷却时间60秒以上

楼主:
不是吧,我见过的机器还没有冷却时间那么长的

网友B:
一般情部下在全部工作周期在30秒左右,冷却时间设定15秒左右就可以达到20%左右的节电效果.我改了几十台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

网友A:
要看你的是多少大机器了,我用过7.5KW的,不但不节能还多了18%消耗呢,用在55KW,冷却20秒省电55%了...

楼主:
谢谢,大家继续讨论啊,注塑机一般要11KW之上才做的

楼主:
四楼的,你一般是用哪个牌子的变频器啊

网友C:
经验是15KW以下不做,总的周期低于30S的不做。达不到这两个值的话 节电效果都不好

网友D:
i注塑机节能控制难点在那方面?

楼主:
压力,流量的调节,其实也不难,对于注塑机,都有专用变频器的。问题是调节的大小,小了影响产品质量,

网友E:
用专用变频器,也得看功率大小和冷却时间长短,当然冷却时间占整个周期越长 越省电,其他的嘛,就是注意调试参数,我也是刚用过,刚开始调试好几天厂里还来人了都没有达到效果,后来自己慢慢琢磨 调试改参数改了很多次,最后能达到每天省电  60-70度,已经很可观了!

网友F(2008-08-16):
请问楼主主要是做什么的?从事专业注塑机节能改造的吗?

网友F:
可以加伱QQ大家聊聊吗

我需要向你学习学习

我QQ150509888

网友B:
我用的是康沃注塑机专用的一体化柜机,在15KW的电机上做的试验,效果就是这样的.

网友G(2008-09-26):
你们好啊

有人改过台中精工的VS-180的,请教怎么改啊

谢谢啊

网友H(2010-03-03):
本司是一家专注于压铸机/注塑机节能控制的高科技企业。所生产的专用压铸机节能控制器能使压铸机油泵电机节能30%-65%,不改变压铸机原有控制线路。具有工频--变频自由切换。是你节省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的理想选择。

电话:13613051820   黄生

东莞市星原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