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500变频器奇怪故障

楼主(2008-07-15):
大家好,本人有一台三菱A500系列75KW的变频器,最近频繁同时出现以下故障

1,面板无显示且面板电源指示灯不亮

2,直流母线接触器释放

3,冷却风扇不转

但过十几秒钟后又恢复正常,且反复频繁出现这种现象,但调换其他电源驱动板后恢复正常,烦请大家帮忙分析原因,万分感激!

网友A:
估计是CPU板有故障!换一个试试!

网友B:
“过十几秒钟后又恢复正常,且反复频繁出现这种现象”

1、是CPU板有故障!

2、是CPU板有虚焊故障:

1)你可以用放大镜仔细观察有关集成电路的管脚;

2)用松香重焊一次,即可!

楼主:
谢谢李工和刘工的指导,但是我将出故障的变频器中的驱动板T-MAF54A-S1A换到其他变频器上开机运行一会后就出现故障了,

而将另一块驱动板换至故障变频器运行则无问题,

网友B:
“将出故障的变频器中的驱动板T-MAF54A-S1A换到其他变频器上开机运行一会后就出现故障了”

1、故障就在这块板上,用放大镜仔细观察有关电路,特别是发热元件的管教;

2、发现有问题的重焊一次,即可!

网友C:
我觉得有可能是驱动板有问题,可能有的元件参数变化,导致开关电源保护。曾在其它品牌机器上遇见过类似情况,其24V电源输出出现问题,导致开关电源工作--保护,不停的反复。

不清楚A500具体情况,也不敢断定。

网友D:
这个板是电源和驱动在一起的吧, 重点先检查一下电源部分吧......

网友E:
这种A500的质量也不怎么样了,我们厂也有15的机器那散热风扇坏了,应该这种不大会坏的呀,

网友F:
对同意8楼的说法,我们公司也有两台A500系列的变频器,也是拖动75KW的电机,用了三年多,前段时间老是出现散热片过热的问题,造成机器急停!奇怪的是一台是在生产中出现,另一台则是在生产结束开车搞卫生的时候出现.后来加多两个风机在变频器底部吹才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