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07-15):
我们前几天修了一台艾默生的变频器是EV2000的,先是没有显示~然后就换了个驱动板,后来正常!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重新运行的时候!我们用万用表测着,输入是380V,但是在50HZ的时候输出是340V左右~

在变频器上显示是380V!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1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万用表不准呗,有干扰了

网友A:
你确定是输入380v吗?如果是400v以上的话,那就是你表不准。

如果不是的话看电容是不是老化?

楼主:
但是我量输入的时候没有是392V左右!

但是量输出就变成342V左右!

如果表有问题为什么会这样!量出一边高一边低!

网友B:
你的基本频率是50HZ吗?也就是说你的设置是50HZ时输出最大电压吗?

楼主:
是呀!

50HZ的时候最大电压为342V左右!

网友C:
你不管电压是多少。你只要看三相是否平衡。

网友D:
支持楼上,三相平衡即正常

网友E:
楼上的,你们都理解错了楼主的意思了,楼主说的是键盘显示的输出电压和实际测量电压不一致,楼主,我说得对吧?楼主,你换的驱动板和IGBT是和原来的一致的吗?如果是的话,那就是控制板的问题了,我觉得软件问题多一点,有些参数没有设好。

楼主:
参数没有什么问题!

我是想如何使得变频器达到380V电压输出!

因为现在在50HZ的时候最高电压也是340V左右!

只是感到奇怪!

打电话去艾默生厂家那里问一下!

网友F:
看看你的基本频率是不是设置为60HZ了,如果是,改为50HZ就可以 ,那么到50HZ时输出就是380V

楼主:
基本频率是50HZ

输出最大电压也是380V

参数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做了个恢复出厂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