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机空载损耗功率是多少?

楼主(2008-07-15):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目前各种资料、论坛上都只有电动机的空载电流,没有电动机的空载损耗功率,各位能否提供一下7.5KW电动机的空载损耗功率是多少千瓦?11KW电动机的空载损耗功率是多少千瓦?15KW电动机的空载损耗功率是多少千瓦?以及其他电动机功率系列的空载损耗功率是多少千瓦?——要这个参数的作用是节能降耗项目-电动机大改小。

楼主:
如75KW的电动机改为45KW的电动机一小时能节约多少电能?

网友A:
1、电动机的效率名牌上有;

2、也可以用电度表实际测;

网友A:
“如75KW的电动机改为45KW的电动机一小时能节约多少电能? ”

1、只能是:75KW损耗 - 45KW损耗;

2、不能是:75KW - 45KW 。

楼主:
自我介绍:1991年电气技术专科毕业,搞本专业工作一直到现在,但一直没看到关于电动机空载损耗功率方面的资料。近段时间公司搞节能降耗,需将大电动机改为小电动机,需这方面的资料。请各位高手出招!

楼主:
刘老师,你好!我现在需要的就是75KW、45KW等等的空载损耗功率到底是多少?

网友B:
记得有一本专门介绍电机的书

网友A:
1、用功率表或电度表实测空载损耗;

2、电动机额定功率运行时的损耗大(铁损+铜损),空载损耗小(铁损);

楼主:
请问刘老师:用功率表或电度表实测的空载损耗假如是2.2KW,带负载时是不是也是2.2KW的损耗。

                       另外:如果现在75KW的电机,运行电流70A,改为45KW后能节约多少度电/小时?

楼主:
对:漫步的流星 关于

记得有一本专门介绍电机的书

内容的回复:介绍电机的书基本上都是空载电流之类的,好象没有空载功率啊?

网友B:
呵呵

有空载电流了

再算算不就得了

好像公式是P=UI乘以功率因数吧

楼主:
老师:功率因数=????   我记得它好象是变化的吧!负载不同,COS¢B不一样的?是不是哦?

楼主:
要求板主置顶,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涉及到许多企业电机改小的问题,要具体的数字才能核算经济效益,有高手请具体回答节约百分之几?

网友A:
“用功率表或电度表实测的空载损耗假如是2.2KW,带负载时是不是也是2.2KW的损耗”

1、用功率表或电度表实测的空载损耗假如是2.2KW,说明这个电动机的“铁损”是2.2KW,不管轻载载、满载铁损都是2.2KW;

2、只有“铜损”是随负载电流大小变化的,额定运行时,铜损达到允许最大,过载时铜损会使电机温升超过允许值而电机烧毁;

网友A:
“如果现在75KW的电机,运行电流70A,改为45KW后能节约多少度电/小时?”

1、75KW的电机与45KW的电机空载损耗不一样,就是铁损不一样,75KW的电机的铁损大;

2、用75KW的电机和45KW的电机,拖动相同的负载运行时,铜损相同,铁损不同,75KW的电机的铁损大,这就是大马拉小车多余的铁损耗

3、所以我们在选用电动机是,最好使电机的额定功率等于负载功率,即电机满载运行,这样可节约多余的铁损

网友A:
4、如果铁损按1%算,75KW的电机比45KW的电机多余的铁损是:0.75-0.45=0.3KW,可节约0.3KW电功率电能!

网友A:
5、如果用变频器来降低功率,变频器本身损耗10%,不但不节电,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损耗!!!

网友C:
经验:空载实际消耗功率约为额定功率的三分之一。

网友A:
不要看电流大小推断,因为功率因数很低,最好就是实际测一下结果!

网友D:
交流4极90KW 电机的空载电流(50A)比 75KW电机空载电流(40A)约大10A多一点左右,负载功率不变,我的看法则改小之后节约的电能应该只是大小电机的空载所耗功率之差值。

楼主:
好几天没来,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特别是刘志斌老师哈!

网友E(2011-01-17):
原来谁都不知道啊。。。

网友A:
1、异步电机铭牌上有电机效率;

2、电机损耗=额定功率×(1-效率);

3、这个损耗是电机正常运转时的最大损耗,实际损耗小于它;

4、电机空载时的损耗,使电机正常运行时的最小损耗,实际损耗大于它;

网友F:
这论坛上总有人要算电机的功率消耗,负载是变化的,怎么计算?一定要用电度表实测。随着电机电流的变化,铜损跟着变;负载变化、转速变化(变频调速),机械损耗在变;电源电压变化,损耗也在变。怎么计算?

网友G:
这个线损也不应忽视,特别是在大电流时其铺设电缆的线损也很大。

网友G:
这个工厂用电都是按时段进行的,在用电高峰期的电价可是用电低谷期的好几倍,我看研究研究也是很节省钱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工厂用电都是按时段进行的,在用电高峰期的电价可是用电低谷期的好几倍,我看研究研究也是很节省钱的。

研究研究找出一定规律,非线性很难计算准确,用电度表测量就行,电费收取也是按表收取。

网友G:
呵呵,偶厂里就是施行差峰用电,不同的时间段,电费是不一样的,这很久就施行了,不知各位厂里怎样。

网友I(2012-11-17):
引用 网友E:
原来谁都不知道啊。。。

不知这个问题能不能从理论上加以解决?

1386:论坛上都只有电动机的空载电流,没有电动机的空载损耗功率,各位能否提供一下7.5KW电动机的空载损耗功率是多少千瓦?

东方:铭牌上怎么写的?

XW:这个可以查到

Y132M-4     功率7.5KW    电流 15.4A    电压  380V   空载电流可以测出,设为5A

东方:那就好算。满载的cos¢约为0.85,空载时约为0.2~0.3,用0.25估算

         P=√3 UIcos¢=1.73×380×0.25=0.822KW

hlxyes : 经验:空载实际消耗功率约为额定功率的三分之一。

XW:你这样算出的是0.8/7.5=0.11和经验差太多啦!有多大的可信度?

刘志斌:说明这个电动机的“铁损”是2.2KW,不管轻载载、满载铁损都是2.2KW;

东方:那么按算出的铁损0.822,满载也是这么大,还有个铜损,大约和铁损接近,也用0.822估算。

XW:这样总损耗是1.644KW,还是不知道对不对呢?

东方:也就是,满载效率η=1-1.644/7.5=0.78

XW:从铭牌上能算出满载效率吗?

东方:应该可以。

        输入功率S=√3 UI=1.73×380×15.4=10.136KVA

        输出功率P=Sηcos¢=7.5KW,

        η=7.5/(10.136×0.85)=0.87

XW:怎么和你估算的也不是很一致呢?

东方:因为这个空载电流5A不是现场测试的,当然会有误差啦。

————————————————————————————

XW:能不能用铭牌数值估算呢?

东方:试一试吧。

       基本假设:1、电机设计时按满载时  铜损=铁损   计算;

                         2、满载功率因数为  85% 。

       如上可算得:

                       输入功率S=√3 UI=1.73×380×15.4=10.136KVA

                       输出功率P=Sηcos¢=7.5KW,

                       η=7.5/(10.136×0.85)=0.87

       总损耗为13%,即:

                       Pcu+Pfe=7.5×(1-0.87)=0.975

       其中铁损为其一半6.5% 即:

                       Pfe=0.5×0.975=0.49KW

————————————————————————————————————

该贴还是几年前的。不知现在的进展如何?

东方:以上分析纯属估算,不足为据,但是不是也提示我们,想改变大马拉小车可以节电,但也就是百分之几,不能轻易相信有30~50%的节电率?

XW:那不一定!你不能用额定功率做分母。如果一台电机总是轻载工作,它的耗电就是其铁损值,如果用变频器或其他方法,把铁损减去一半,不就是节能50%吗?

东方:还是请教专家吧!刘志斌先生。

网友J(2012-12-18):
关于电动机的空载消耗功率问题。我前一段时间刚好有所研究。现将我所知道的某些结论与大家分享。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首先:“空载实际消耗功率约为额定功率的三分之一“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是空载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20-40%。

第二:“用功率表或电度表实测的空载损耗假如是2.2KW,带负载时是不是也是2.2KW的损耗”正确答案:不是2.2kw。肯定大于2.2kw。如何计算后面我会给出计算公式。

第三:电机的空载损耗约为电机额定损耗的40%左右(针对某台电动机准确的空载消耗功率数据最好通过在电动机前面接一个电度表或功率表进行实际测量。这不难做到)。电机的额定损耗则比较容易根据铭牌数据算出。设铭牌数据为电机功率75kw,机械效率90%。则该电动机的额定工况下的额定损耗为(75/0.9)*10%=8.333kw.该电动机的空载功率损耗约为8.333kw*40%=3.33kw

第四:下面给出计算任意实际工况电动机的无用功功率损耗方法(该方法为本人独创,若认为没有道理,权当胡扯):

a、将上述75kw电动机的机械效率(90%)分解为两个数据:一个是空载功率损耗3.33kw(该数据若是电机厂家直接在电机铭牌上给出就好了);另一个数据净机械效率(1-7.41%)=92.59%(该数据由公式1-<8.333-3.33>/<75/0.9>计算得出)

b、设该电动机的某实际工况为:该电动机某段时间内用电1000kwh,在这段时间内电动机实际运行50小时。则该电动机在这段实际工况下消耗的无用功为:3.33kw*50小时+(1000-3.33kw*50小时)*7.41%=228.3kwh。对外输出的有用功为(1000-3.33kw*50小时)*92.59%=771.7kwh

第五:现在为75KW的电机,改为45KW后,假设不存在短时驱动功率不足的现象,假设额定工况的机械效率均为90%,假设空载消耗的功率均为额定损耗的40%。则改为45kw电机后,电机每运行1小时,节约电能为1.333kwh。节约电费约0.7元

网友K(2014-04-14):
引用 网友J:
关于电动机的空载消耗功率问题。我前一段时间刚好有所研究...

请问,前辈电动机的铜损和铁损怎么计算?120W的电机

网友K:
引用 网友A:
1、异步电机铭牌上有电机效率;2、电机损耗=额定功率...

刘老师:120W的电动机的铜损和铁损怎么计算?求方法。感谢

网友L(2017-04-18):
引用 网友J:
关于电动机的空载消耗功率问题。我前一段时间刚好有所研究...

你好,132KW电机改75KW电机后,空载损耗减少多少,在35HZ下技能多少

网友M:
请问刘老师:用功率表或电度表实测的空载损耗假如是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