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S7-200高速计数器实践的例子发个来研究

楼主(2008-07-15):
希望高手老师帮助,真诚表示感谢

网友A:
TITLE=程序注释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首次扫描定义高速计数,预置值为0,将掉电前的当前值VD2写入新当前值
LD SM0.1
MOVD +0, SMD42
MOVD VD2, SMD38
MOVB 2#11101000, SMB37
HDEF 0, 1
HSC 0
Network 2
// 读取当前值,并转换为VW
LD SM0.0
MOVD HC0, VD0
DTI VD0, VW0
Network 3
// 经过一个扫描周期后,将VW0转换为VD2
LDN SM0.3
ITD VW0, VD2

把上面的COPY下来然后转换为梯形图就可以了,VW0是当前计数值,可以掉电保持。

应用案例:主轴上配360增量型编码器,控制每个电磁阀输出及复位的角度。把你设定的值和VW0进行比较就可以了。

至于中断等等,我也不会,我只会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