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nviewc触摸屏和vigor丰炜的plc怎么通讯啊?

楼主(2008-07-15):
  丰炜是usb头,触摸屏是九针公头,按照2-2,3-3,4-5的标准接法不能通讯啊,谁用过这个呢?!!!

网友A:
你用的是VB还是VH系列啊, 他不会只有USB口吧.你用其他的通讯口不行嘛?你说的USB我想是不是下载用的啊,你把PLC的型号说具体点,或者联系WEINVIEW技术人员.

楼主:
对:汪广禹 关于

你用的是VB还是VH系列啊, 他不会只有USB口吧.你用其他的通讯口不行嘛?你说的USB我想是不是下载用的啊,你把PLC的型号说具体点,或者联系WEINVIEW技术人员.

后来连不上又换了下usb 2-3 3-2 4-5 九针公头 还是不行

奇怪得很

内容的回复:plc的型号是vb1-32mt,我是按照usb 2-2,3-3,4-5 九针公头 连接的

网友A:
首先我先说明,USB不能直接和RS232的DB9直接连接. 他不是有其他的通讯口嘛,这个USB口是不是下载专用的?,我建议你看看说明再工作可以嘛?

网友B:
通讯参数设置对了?

网友C:
我估计是参数设置错误,或者你直接用在线模拟试一下 QQ  470331240

网友A:
to:楼上的

丰炜的PLC可以用USB口和威纶的串口通讯嘛? 我还真第一次听说,丰炜的我不了解,按照常规理所当然了.有资料没,发给我看看

网友D:
请来联系,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

我帮您解决,我可以提供通讯说明文档

网友E:
给我发一份,我看看,我的邮箱,wangyan7811@yahoo.com.cn

网友D(2008-08-22):
发过了,请注意查收

九从天

网友F:
他那个口虽然是USB的。但2  TX   3  RX 4  GND。他的说明书上还有个图是专门和各个屏的连接。其中我EASY VIEW的接线。 丰炜的代理商那应该都有这个图。我上传不上来。

网友E:
USB接口和RS422或者RS485的电气接口应该是匹配的吧.如果这样的话应该可以了! 我以为是RS232了,所以当初肯定的给否定了.

网友G:
看来楼主还是不怎么了解那数据线连接时有些什么规则的

网友H(2008-10-01):
usb 其实是串口对应关系是1-8 2-3 3-2 4-5    VH 系列

网友I:
呵呵;

vigor丰炜的plc的编程口只是形状是USB样子的,实际还是RS232口的;

网友J:
楼上朋友说的对头

网友K(2011-04-19):
我也刚刚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