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151与3051的三阀组能否共用

楼主(2008-07-15):
客户以前用1151变送器,现需换为3051的,以前的三阀组还能不能用,私企,能省就省了。

网友A:
呵呵,那就看你的客户以前配的是哪一种三阀组了

QQ:715412852

网友B:
呵呵

我觉得只要那俩个口子能对上就能用了把

网友C:
完全可以的,就是用在FCX上都行

网友D:
看其取压室开口和固定螺栓的位置,自己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