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控件Microsoft forms 2.0 MultiPage

楼主(2008-07-15):
谁能给我大致说下Microsoft forms 2.0 MultiPage这个控件的用法么?
比如怎么增加页数,各页怎么输入内容??
谢谢了

网友A:
以下示例介绍如何创建简单 UserForm 实现 MultiPage 控件。 1. 在新工作簿在 MicrosoftExcel, 工具菜单上指向宏, 然后单击 " VisualBasic 编辑器。
2. 在插入菜单上, 单击 UserForm。 按 F 4 以用于 UserForm 激活属性窗口。 在 Name 属性的窗体, 旁边键入 frmMain 并键入 Customer Information 旁边到 Caption 属性。
3. 单击窗体以选定它。 单击工具箱窗口, 和窗体上绘制 MultiPage 控件上 MultiPage 控件。 使用选定, MultiPage 控件按 F 4 以激活 " 属性 " 窗口。 类型 mpgCustomer 旁边到多页控件的 Name 属性。
4. 单击第一页, 然后再按 F 4 激活属性窗口。 类型 pgName 旁边到, Name 属性并键入 Name 旁边到 Caption 属性。
5. 单击第二个 Page, 并按 F 4 激活属性窗口 类型 pgLocation 旁边到, Name 属性并键入 Location 旁边到 Caption 属性。
6. 单击名称页, 并将以下控件使用列出属性设置: Control Type Property Value
----------------------------------------------------------

Label Name lblFirstName
Caption First Name

TextBox Name txtFirstName

Label Name lblLastName
Caption Last Name

TextBox Name txtLastName

7. 单击位置页, 并将以下控件使用列出属性设置: Control Type Property Value
----------------------------------------------------------

Label Name lblRegion
Caption Region

TextBox Name txtRegion

8. 单击 " 工具箱窗口, 上 CommandButton 并添加一个 CommandButton 控件之外的多页控件窗体上 在窗体的右上角画 CommandButton 控件。 类型 OK 旁边到 Caption 属性为 CommandButton 和类型 cmdOK 旁边对 Name 属性。
9. 用鼠标右键单击确定 CommandButton 控件, 然后单击查看代码。 键入以下代码: Private Sub cmdOK_Click()

' Save the data in the TextBox controls to the
' active worksheet.

With ActiveSheet
.Range("A1") = Me.txtLastName.Text
.Range("B1") = Me.txtFirstName.Text
.Range("C1") = Me.txtRegion.Text
End With

' Unload the form.
Unload Me

End Sub

10. 在插入菜单上, 单击模块以模块插入到项目。
11. 在代码窗口是新模块中键入以下过程: Public Sub ShowForm()

' This procedure displays the form named frmMain.
frmMain.Show

End Sub

12. 使用点 ShowForm, 过程中按 F 5 键运行宏。
在两页, 上文本框中键入值单击确定。 值从文本框中将被插入工作表, 中相应单元格中并将 UserForm 关闭。
回到顶端

参考
有关 MultiPage 控件: 1. 创建 MultiPage UserForm 上控件。
2. 单击 MultiPage 控件, 然后按 F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