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开,常闭我弄糊涂了!请高人进啊!!!!!!!!

楼主(2008-07-15):
到底是常开的时候继电器接通还是常闭的时候接通啊?这个和送来的信号又有什么关系,他们说什么0,1的,好像越弄越糊涂了啊!!!!!!!

网友A:
继电器接通后常开点接通

网友B:
继电器接通后(指线圈得电后)常开点接通,常闭点断开!

送来的信号,可以通过继电器的(无源触点)常开点和常闭点来实现导通或断开,或者实现连锁或着互锁!

他们说什么0,1的,好像越弄越糊涂了啊应该指的是I/O节点(英文IN/OUT)

网友C:
有意思,看来他还是梦里走呢!

网友D:
1、你在设计、画梯形图时,要用到触点;

2、触点动作时要通、断相关电路,达到控制电路的目的;

3、触点动作叫激励,激励前开关是开的,叫常开触点,激励前开关是闭合的,叫常闭触点 ;

4、在画梯形图时,你总是画触点没有激励前的状态,即常态;

5、分析工作原理时,总是分析触点激励后的状态,以及它是怎么通断电路的;

6、那么触点激励后的状态,总是和激励前的状态相反,就有常闭触点动开、常开触点动合;

7、所以也有人把常开触点又叫作动合触点、常闭触点又叫作动断触点;

8、你是新手,先记常态,分析动态,别把自己倒乱了!

网友D:
9、在画图时,你一定要在触点上打上标记,说它是编号也行,是地址也好;

10、不同类型的PLC,地址号的书写方式不一样,必须按它的规定方式写,否则它不认识,就不工作,梯形图无效!

网友E:
呵呵;常开就是没有给信号的时候是断开的,给了就闭合;

常闭刚好相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呵呵;常开就是没有给信号(继电器线圈没有通电)的时候是断开的,给了就闭合;

常闭刚好相反;

网友G:
0就是开,1就是通,在pc系统中

 ;

 ;

网友G:
常开就是不通电时是开点,通后变闭点

网友H:
就个常开 常闭 刘志斌都能说这么多。。。。。。。

牛人啊 牛人

网友D:
11、把触点的状态“开”、“闭”分别用0、1表示;

12、0、1是二进制逻辑值,表示两种状态;

13、触点的并联叫“或逻辑”,触点的串联叫“与逻辑”;

14、梯形图本质也也是输入输出逻辑关系图,每一梯级就是一条逻辑关系;

15、所谓逻辑关系就是当开关处于什么状态时,电路是通太还是断太,负载是工作太还是不工作太,即条件与结果的状态关系;

网友D:
“常开 常闭 都能说这么多。。。。。。。”

1、你不是初学者,这些话是你早就学过的;

2、搂主是初学者,这些话是他必须学的,就好像你当初学它、理解它一样有困难!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呵呵;常开就是没有给信号的时候是断开的,给了就闭合;

常闭刚好相反;

网友J:
要搞懂常开,常闭,首先要搞清楚为什么要有的地方用常开,有的地方用常闭。

比如; 一个急停按钮进PLC的信号,通常要用常闭,当然,你用常开也可以。 用常闭的好处就是如果信号线断了,是可以检测到的。如你用常开,信号线断了或信号线没有电压,,那你拍了急停也无用。

比如;  电机正反转2个接触器的连锁,得用常闭了。 。

网友K:
不通电的时候打开的接点为常开点,闭合的为常闭点。

网友D:
16、所有触点都不是孤立的,都虚拟在一个继电器上、线圈上、功能模块上;

17、当继电器、线圈、功能模块接通电信号时,而被激励触点动作;

18、由于激励的性质不同,有开关指令、有定时的、计数的、运算、位置的、状态的、功能的、模拟的、数字的多种信号,触点动作的意义、方式不同;

网友L:
楼主找个plc编个简单的小程序 一下就明白了。 楼上说得都是基本的东西,理解为好。

网友L:
若有继电器更好理解: 中间继电器有线圈 常开 常闭

线圈没有得电得时候 :触点不吸合  通得就是常闭  不通得就是常开

线圈得电时候: 触点吸合  常闭点断开   敞开点吸合成通路

网友M:
引用 网友G:

0就是开,1就是通,在pc系统中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N:
一个个越讲越糊涂,越想越糊涂,有一种说法叫顾名思义吧..

网友O:
哈哈是啊 越说让人越糊涂的  对于新手你就说最简单的好理解的就是拉

网友P:
引用2楼

继电器接通后(指线圈得电后)常开点接通,常闭点断开!

最简单!!!!!!!!!!!!!!!!!!!!!

网友Q:
常开常闭还不好理解?强烈建议本论坛实行智商准入制度。

网友R:
这都搞不清,真不知道怎么说了

网友S(2012-02-09):
引用 网友D:

1、你在设计、画梯形图时,要用到触点;

2、触点动作时要通、断相关电路,达到控制电路的目的;

3、触点动作叫激励,激励前开关是开的,叫常开触点,激励前开关是闭合的,叫常闭触点 ;

4、在画梯形图时,你总是画触点没有激励前的状态,即常态;

5、分析工作原理时,总是分析触点激励后的状态,以及它是怎么通断电路的;

6、那么触点激励后的状态,总是和激励前的状态相反,就有常闭触点动开、常开触点动合;

7、所以也有人把常开触点又叫作动合触点、常闭触点又叫作动断触点;

8、你是新手,先记常态,分析动态,别把自己倒乱了!

说得真好 我也算是新手 去年也糊涂 但是现在不糊涂了

网友T:
“常开”就像孩子断了奶,不工作不生长没反应就得死。我们就是“常闭”才长成现在这模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