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值控制仪的应用

楼主(2008-07-15):
那位大侠能告诉我,PH值控制仪的用法(我现在想用PH值控制仪实现自动控制加酸,加碱泵的控制),有没有说明书?或是怎样标定参数。

网友A:
可以和我联系liuzh@supcon.com

网友B(2008-11-10):
那要看你的PH仪是变送输出4—20mA信号 还是可以在线PID控制的了 ,如果变送输出的话叫变送器,那就要配一台PID的控制器,然后搞一台接受4—20mA信号控制的的加药泵,如果是可以进行PID控制的ph仪,直接接一台数字控制加药泵就行了 ,不过好像在线的PH控制仪很少,说是在线控制,但大部分只能变送,控制都是不能的,有点销售陷阱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