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

楼主(2008-07-15):
我现在在两台高压水泵,想用两台变频器来控制,反馈信号采用电流反馈,请教此信号反馈给两面台变频器,为什么不好用呢!请高手们指教,QQ149056215

网友A:
应该是你的设置问题~~

仔细看看~~

网友B(2008-09-16):
怎么个不好用?

说清楚一点啊

网友C:
不行把它改为电压反馈哦

网友D:
应该说的仔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