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我的工程用9个高速计数器,用1台S7-200能实现吗

楼主(2008-07-15):
谢谢各位路过的高手老师

网友A:
高速计数器
CPU 221/222
4个高速计数器(30KHz),可编程并具有复位输入,2个独立的输入端可同时作加、减计数,可连接两个相位差为90°的A/B相增量编码器
CPU224/224XP/226
6个高速计数器(30KHz),具有CPU221/222相同的功能。

S7-221型
本机集成6输入/4输出共10个数字量I/O点。无I/O扩展能力。6K字节程序和数据存储空间。4个独立的30kHz高速计数器,2路独立的20kHz高速脉冲输出。1个RS485通讯/编程口,具有PPI通讯协议、MPI通讯协议和自由方式通讯能力。非常适合于小点数控制的微型控制器。

S7-222型
本机集成8输入/6输出共14个数字量I/O点。可连接2个扩展模块。6K字节程序和数据存储空间。4个独立的30kHz高速计数器,2路独立的20kHz高速脉冲输出。1个RS485通讯/编程口,具有PPI通讯协议、MPI通讯协议和自由方式通讯能力。非常适合于小点数控制的微型控制器。

S7-224型
本机集成14输入/10输出共24个数字量I/O点。可连接7个扩展模块,最大扩展至168路数字量I/O点或35路模拟量I/O 点。13K字节程序和数据存储空间。6个独立的30kHz高速计数器,2路独立的20kHz高速脉冲输出,具有PID控制器。1个RS485通讯/编程口,具有PPI通讯协议、MPI通讯协议和自由方式通讯能力。I/O端子排可很容易地整体拆卸。是具有较强控制能力的控制器。

S7-224XP型
本机集成14输入/10输出共24个数字量I/O点,2输入/1输出共3个模拟量I/O点,可连接7个扩展模块,最大扩展值至168路数字量I/O点或38路模拟量I/O点。20K字节程序和数据存储空间,6个独立的高速计数器(100KHz),2个100KHz的高速脉冲输出,2个RS485通讯/编程口,具有PPI通讯协议、MPI通讯协议和自由方式通讯能力。本机还新增多种功能,如内置模拟量I/O,位控特性,自整定PID功能,线性斜坡脉冲指令,诊断LED,数据记录及配方功能等。是具有模拟量I/O和强大控制能力的新型CPU。

S7-226型
本机集成24输入/16输出共40个数字量I/O 点。可连接7个扩展模块,最大扩展至248路数字量I/O 点或35路模拟量I/O 点。13K字节程序和数据存储空间。6个独立的30kHz高速计数器,2路独立的20kHz高速脉冲输出,具有PID控制器。2个RS485通讯/编程口,具有PPI通讯协议、MPI通讯协议和自由方式通讯能力。I/O端子排可很容易地整体拆卸。用于较高要求的控制系统,具有更多的输入/输出点,更强的模块扩展能力,更快的运行速度和功能更强的内部集成特殊功能。可完全适应于一些复杂的中小型控制系统。

楼主:
谢谢指点啊,可是还是不明白啊,1台S7-200  224型的6个高速计数器是很明确的了,双相的还有吗?怎么用啊

网友B:
估计不行,但是可以把2个200并起来,通过PPI通讯。比买个300便宜多了。

网友C:
楼上不知是什么时候的价格,据我了解200,300就CPU而言价格差别不是很大,但好久没去询价了,呵呵……

不过建议楼主,用300的FM350模块比较容易做高速计数,而且计数频率也比较高。

网友D:
用一个是不够的,建议你还是使用s7-300

网友E:
我觉得用两个200比较划算 呵呵

网友F(2009-04-30):
200肯定比300划算撒

网友G:
西门子200的PLC最多能做6路的单项高速技术,而且还没有独立的技术模块,方案的可行性比较小!

网友H:
如果允许分时使用分时记录的话,也算可以。要知道200的单相同时使用有六个AB相同时使用的有4个。本机无法扩展。

网友I:
西门子200的高速计数功能应该没有松下的FPX的功能好  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