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纸机压光负载高问题

楼主(2008-07-15):
纸机最高车速设定为1700MPM,现车速为1670MPM,压光主传动为钢辊,从传动为胶辊,现一段压光负载正常,二段压光从传动负载达到90%以上,主传动负载为-6%左右,而且二压在还没有压上时负载就这么高,主传动车速相比从传动为-2.5%左右,主传动速度环外面还有张力环,从传动LOADSHARE设定为45%,请各位专家帮忙分析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主传动电机与变速箱连接处销子是否检查

网友B:
二压为力矩控制,你查力矩给定是否有故障,信号从那里给定.

楼主:
力矩给定是主传动给的呀!

楼主:
从传动的给定是主传动给的

楼主:
大家不要保持沉默呀:都发表一下意见哦!

网友C:
二压在还没有压上时负载就这么高?值得怀疑

网友C:
楼主的问题可到造纸板块进行讨论

楼主:
事实上就是负载很高啊:大家都来发表一下意见a!

网友C:
如果还没压上去,负载就很高,说明负载本身就有问题。

楼主:
是的呀:关键就是现在不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呀?

网友C:
检查减速机及轴承以及安装是否达到要求。

网友D(2008-08-26):
我建议查一下你的传动技术参数,比如说变比、辊径。。  最好还是用测速表测量一下辊表的实际的速度是否跟传动系统中显示的一致。。。

还有要看你的压光是上纸后闭合,还是上纸前就闭合了。。

楼主:
减速机及轴承以及安装机械都检查过了呀:变比、辊径也核对过了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C:
那就拆下连轴器,空电机运行一下看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