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S7-300通讯

楼主(2008-07-15):
我想问以下 现在我是通过以太网TCP/IP将WINCC与S7-300相连,WINCC中需要设置什么,S7-300中需要设置什么

网友A:
注意mpi地址就好了

网友B:
1、在S7-300侧要在硬件中增加一个CP343模块用于以太网通讯,并设好IP地址例如:192.168.0.1,记住此时的 CPU 在硬件组态中的第几个槽位,本组态为 第2槽。
2、WINCC侧
要在WINCC中增加SIMATIC S7 PROTOCAL SUITE驱动程序 ,在该驱动程序下的TCP/IP 驱动程序下新建个新的驱动连接
在连接属性 对话框中点击属性,设置好IP地址(192.168.0.1)和机架号(0)和插槽号(2)
鼠标右键 TCP/IP 驱动程序,选择 系统参数 ,在 系统参数 对话框中选择 单元 , 在 逻辑设备名称中选择 具体的以太网卡。

网友C:
楼上给出的很详细了,还应注意一点,如果是将CP343直接连接工控机的话,请注意网线的压制,

楼主:
我想再问一下"具体的以太网卡"那如何选择 对里面的那些东西不太清楚 什么CP-TCPIP还有其它什么的是什么意思,它指的是PLC的以太网卡 还是工控机的以太网卡

网友D:
注意TCP/IP设置!!!!!!!!!!!

网友B:
具体的以太网卡 选择是指选用工控机中网卡(该网卡用于连接PLC的CP343模块,比如整个网络是通过交换机连接,比如工控机有两块网卡,一块网卡是 3COM的用于和PLC的CP343模块通讯的,另一块为DBLINK的用于和企业管理局域网连接的,那么选项就应该选择 TCP/IP ----> 3COM)

网友E:
2楼说的很好啊。特别是CPU槽号,默认是0,需要改动,这个容易忽视

楼主:
那我没有经过交换机,网卡选择什么呢

网友F:
直接连到cp上需要交叉压制网线

网友G:
一、进入你的PLC硬件组态中,对CP模板进行设置。主要是创建一个以太网。
双击硬件组态中的CP模板,在General选项卡下点“Properties”,进入到Properties--Ethernet interface,在Parameters选项卡中点 “New”,输入IP地址和子网掩码。如下图所示。

二、在控制面板中设置PG/PC接口
如图所示,选择TCP/IP,当然要对应你自己计算通讯用的网卡啦。

三、WINCC中变量管理要创建新的驱动程序 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然后在该项下面的TCP/IP中进行设置。主要是两个方面的设置。
1、TCP/IP 右键,系统参数,单元选项卡下的逻辑设备名称做好设计。类似PG/PC的设置,如下图。

2、TCP/IP右键创建新驱动程序的连接,这个就是你创建的项目变量粗放的地方啦。主要只针对这个驱动程序进行一下设置。右键属性,弹出一个“连接属性”---“属性”---“连接参数--TCP/IP”
IP地址就是最初在S7程序中设置的CP的IP地址
机架号是指你CPU模板在哪个机架上,一般都会放到第0号上的哦。
插槽号是指你CPU在哪个槽上(通过S7硬件组态也可以看到),300的CP应该在2哦。第一个槽上是电源模块。如下图所示

这样基本上就设置完了,但是要注意,你计算机的IP地址要和CP的地址要在一个网段内,也就是说你要设置为192.168.0.***,又不能同于CP的地址。

写的好累,也不知道写明白没有,对于明白的人,看我写的肯定是废话一堆,就当你是一个初学者吧。呵呵~~~

网友C:
楼上的这位朋友辛苦了,再次学习一下!

网友B:
11楼也是做冶金的呀,嘿嘿,同行,我在炼钢厂搞自动化,有空交流交流下。

网友B:
挺纳闷的,为什么我每次上传WORD文档的时候都是 红叉呀,郁闷。

网友E:
9楼用一个交换机吧,才几个钱?》以后扩展方便,不要以后加个电脑再去买交换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B:
11楼也是做冶金的呀,嘿嘿,同行,我在炼钢厂搞自动化,有空交流交流下。

我是从炼钢厂走出来的,不过现在干的都是炼铁厂的项目,喷煤,烧结,高炉什么的!技术不到家,有时间互相学习!

网友C:
不如这样吧,大家建个炼钢自动化群, 有问题大家共同学习,怎么样,   我也在炼钢工作,大家多指教!

网友H:
11楼的朋友写的太好了,学习学习.

网友I(2009-01-13):
正好及我所需!详细!学习了!

网友J:
11楼的很详细了  ,好好学习

网友K:
引用 网友H:
11楼的朋友写的太好了,学习学习.

网友L:
向11楼学习 有求必应 向11楼致敬

网友M:
我也是炼钢厂的,搞自动化,是个新手,希望能和大家交个朋友,二楼和十一楼的朋友写得真不错,很受益。

网友N(2010-06-04):
我通过CP5611连接plc300挂两个plc200,为什么连不上WINCC6.呢,我通过OPC连200好使,三百通过S7协议集就不好使啊,通过在PROFIBUS里建立变量

网友O(2010-10-24):
学习学习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P(2010-11-27):
新手,在学习中,希望多指教

网友Q:
 好贴!!我们有一个更新项目用的是人机以太网,但奇怪的不是这样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