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电阻有三线的,有四线的,它们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7-15):
我们厂有两条生产线,一条线的温度传感器是三线的,在一个就是四线的。一边两根,它们有什么区别,是在测温的精度上面有区别吗?

网友A(2008-08-24):
三线和四线都是为了校正传输过程中产生的电阻误差,楼上说的对啊,四线的要比三线的更精确

网友B:
不知道PT100*2是什么意思?四线!

是否是有两组PT100热电阻

网友C(2009-03-12):
是否是有两组PT100热电阻

网友C:
是有两组PT100热电阻,一组2根线

网友D:
四线可以当三线用,一边的两根并一起,

三线的可以当四线用,单根的一边接两根,

主要差别是变送部分;

网友E:
三线和四线都是为了解决导线电阻引起的误差问题,四线的要比三线的更精确

网友F:
在精度上四线制要比三线制的高,工业中大多使用3线制的就可以了。

网友G:
对  一般三线就可以了 测量几百度的温度 误差肯定会有点的

网友H(2009-04-19):
实际上几乎不用四线制的 四线制大都用于校验

网友I:
如果距离较长 还是要用四线

网友J:
四线制用于校验,三线制用于工业生产。

网友K:
我只用过三线

网友L(2009-05-20):
三线制:在热电阻的根部的一端连接一根引线,另一端连接两根引线的方式称为三线制,这种方式通常与电桥配套使用,两个导线分别接在电桥的两个桥背上,另一根线接在电桥的电源上,消除了引线电阻的误差。可以较好的消除引线电阻的影响,是工业过程控制中的最常用的引线电阻。

四线制:在热电阻的根部两端各连接两根导线的方式称为四线制,其中两根引线为热电阻提供恒定电流I,把R转换成电压信号U,再通过另两根引线把U引至二次仪表。可见这种引线方式可完全消除引线的电阻影响,主要用于高精度的温度检测。一般用在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