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停不了,怎么回事?

楼主(2008-07-15):
请问大虾们一个问题.我厂一台套标机一套安川伺服(SGDV)停不了, 该伺服是停三菱FX2n+10PG控制的,原来靠光电开关给10PG,的X0端子送中断信号,让10PG停止发脉冲伺服电机停下来,现在就问题就是,10PG的中断信号过来,10PG发的脉冲停了,电机还在转,(该伺服用是位置模式).

网友A:
是根本停不下来还是停的位置过冲了?如果是前者,肯定是有故障了。如果是后者,那是应用问题,在停发脉冲的同时,还要清除驱动器上的误差。

楼主:
谢谢刘老师的指点! 该故障是停不下来!  我换上另外一个10PG,也是这样,不知道伺服内还有一些功能参数没设置好呢?该位置伺服因为电源故障,出现了个A30报警查手册是再生故障.后在一台钻床上找到一台同品牌向型号的伺服驱动换上去,就出现了上述问题.

网友A:
那您还是对比一下两个驱动器的参数有什么不同吧,比如,后换上去的驱动器,是不是位置控制方式。

网友B:
应该是驱动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