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能否使用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呀?

楼主(2008-07-15):
没改过这样的,

现在一传动,原来用两个电机,一个管快速(快进),一个管慢速(工进),现由于机械传动中,可能是切削加工时,阻力较大,机械传动部分的40MM的行星齿轮以常损坏,本人想能否改过变频器来控制一普通电机,直接带动滚珠丝杆或经过简单的齿轮传动再带动丝杆.

现手上有台达3.7KW变频器,设备现使用的电机为2.2KW和0.8KW,想用变频控制2.2KW电机,去掉工进电机

改造过程中应该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应该不行,转矩达不到要求,可以考虑采用恒转矩电机。

网友A:
   具体表现为在低速时经常过载,

网友B:
可以,电机最好外加风机散热,频率最好不低于5HZ

网友C:
可以用,一定考虑电机的散热

网友D:
应该可以一试的,主要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E:
是否会经常过载.特别是重负荷时.

网友F:
主要是过载问题

网友G:
可以用,一定考虑电机的散热 在电机后端加一个风扇,另电机外壳pE和变频器pE端一定要接好地。以防高频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