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角形接法电机故障处理与运行

楼主(2008-07-15):
大家好!昨天在处理三角形接法的电机引线烧断故障时,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六根引出线中只烧断一根,这一根不接在连接片下端的接线柱上了,而是接在对应的电源线上,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的三角形接法的电机,去掉一块连接片,再接上三相电源,会出现什么情况?是缺相呢还是电流不平衡?还望各路高手不吝指教,在此先行谢过了!!!!!!!!!要有点理论知识噢

网友A:
如果去掉一个连接片,就会出现缺相运行,此时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电机温度明显升高,长时间运行要烧毁电机。

网友B:
先要查清楚连接片为什么会坏

网友C:
对:zhg0719 关于

如果去掉一个连接片,就会出现缺相运行,此时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电机温度明显升高,长时间运行要烧毁电机。

内容的回复:

要有点理论知识噢!

网友D:
对:htttech 关于

先要查清楚连接片为什么会坏

内容的回复:

接触不好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去掉一个连接片,就会出现缺相运行,此时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电机温度明显升高,长时间运行要烧毁电机。

电机缺少一连片后导致一相绕组没有工作电压,导致电机缺相运行

网友F:
这样可能三相内阻会不平衡,导致缺相

网友G:
我厂250kw真空泵出现这一情况,电流不平衡,但没有坏

网友H:
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哦 ! 也是可以用 !! 就是用的时候空开老跳 ~ 用线短着就可以 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如果去掉一个连接片,就会出现缺相运行,此时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电机温度明显升高,长时间运行要烧毁电机。

网友J(2012-09-02):
根据你提出的"接在对应的电源线上"

如果你是单单不用连接片,直把线接回对应的同一个点,那是没什么好讨论的.

如果你少接一个线头,则必会缺相

网友K:
呵呵   理论基础?等到电机烧毁了理论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