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

楼主(2008-07-15):
个位好,我想问一下PT100的温度仪的温度在接上线后实际温度是十几度但它是反馈的200多度讨教个位朋友这中情况有几种可能充在的问题呢?

网友A:
在哪里看反馈数据的?有没有校零?请把应用条件说清楚一点。

网友B:
量一下电阻不就知道了

网友C:
1 电阻问题,

2 线路接触不良

3 分度设错

楼主:
谢谢!我已经处理了,有问题我们都共同探讨探讨。很想多认识一些搞这行的朋友么。

网友D:
拉拉手,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560406

网友E:
测量的阻值-100欧再除以0.385就等于温度值.

网友F:
PT100开路无穷大,短路显示最小值

网友G(2008-09-08):
线序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