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感应电极怎么分等级的,电压, 功率,

楼主(2008-07-15):
请问感应电极怎么分等级的,电压, 功率,
电压分多少等级,多大功率为大功率,380V电极最大可以做多少功率
谢谢帮助

网友A:
OMRON C200H-ID212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C200HG-CPU53-E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C200HW-COM05-V1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E6B2-CWZ6C 100P/R 2M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E3S-AD72 2M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E3JK-5DM1 2M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E3S-R1B4 2M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E3S-CR61 2M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E3V3-T61-D 2M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TPM1A-20EDR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CQM1-ME04K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H3BA-N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H3M-H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G3FM-2R5 SLN DC12V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E3Z-T81A 2M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E3Z-LS81 2M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B500-AL001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PYC-1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H3Y-2 AC100-120V 0-0.5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H3Y-2 AC220-230V 0-1.0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H3Y-2 AC220-230V 0-30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H3Y-2 AC100-120V 0-30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MY4NJ DC24V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LY2J AC220V 220VAC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LY2NJ DC24V 24VDC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LY2N DC24V 24VDC 24VDC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MY2NJ AC220V 220AC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LY2NJ AC220 220AC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LY1 DC12V 12VDC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LY3 AC100/110V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LY2J DC24V 24VDC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MY2 AC200/220V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LY2 AC100/110V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LY2 AC24V 24VAC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LY1 DC12V 12VDC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WLD2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E5CST-R1KJ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OMRON ZE-NA2-2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施耐德 33683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施耐德 GV2-M01C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施耐德 GV2-M02C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施耐德 K1A001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施耐德 VW3A58101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施耐德 XB6-CV3BB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施耐德 XB6-CV4BB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施耐德 XCE-154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施耐德 XCKM115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施耐德 ZB2-BK133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施耐德 KCF2PZ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施耐德 LR2-D1301N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SIEMENS 3RT1016-1BB41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SIEMENS 3RT1016-1JB42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SIEMENS 3RT1017-1BB41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SIEMENS 3RT1316-1BB40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SIEMENS 3RT1916-1BB00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SIEMENS 3RV1011-1CA10 1.8-2.5A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SIEMENS 3RV1011-1HA10 1.8-2.5A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SIEMENS 3UA5540-2F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ABB A12-30-10(5.5KW)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ABB MS116-4.0(2.5-4.0)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ABB CP1-10Y-11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ABB CE4T-10R-01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ABB CBK-ES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ABB CP2-10R-10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FESTO YSR-8-8-C 34571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FESTO V3S Burgess 5003 O14797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FESTO CPE10-M1H-3GL-QS6 162888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FESTO CPE14-M1BH-5L-QS-6 196911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FESTO QSRL-1/8-6 153411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FESTO QSRL-1/8-8 153413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FESTO SME-8-K-LED-24 150855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FESTO SIEN-M18NB-PS-S-L 150427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FESTO U-1/4 2316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FESTO SR-3-E-SW 14797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TOKY DP3-AA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SUNX CX-23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SUNX DP2-21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MW S-15-5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TEND TZ-5104-2N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MOELLER DILEM-10-G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SMC CDQ2A16-25DM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SMC D-A93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FOTEK PM18-08N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FOTEK A3G-2MR+MR-1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FOTEK PM30-10N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FUJI TR-0N/3 0.36-0.54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ITAI FC1-1/4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MINDMAN MVSC-220-4E1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MINDMAN 1.5 10kg/psi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KOYO S0401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NSK 6902ZZ1CMNSTS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NTN 6809GRZZ/2A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SKF 6205-2Z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SKF 6203-2Z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AIRTAC CS1-J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AIRTAC ASC-08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CHILICE CS-32B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山耐斯 RE02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KOGANEI DA 20*25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KOGANEI 110-4E1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SANG-A PL0601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SCHMERSRL TS336-11Z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SICK VS18-OD311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SICK VL18-4N3212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SICK VTE18-4N4212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SICK WL9-2P431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STNC ST-02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TOSHIBA T65J 48-65A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YSC YSNC-C110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KGN KG530A-KGN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ANLY AH3-3 0-30 220V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P+F 84507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P+F U-10-60BDC/J-200MA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苏州市聚友工贸有限公司 有现货 有特价 苏州代理
电话: 0512-65677299
联系人: 苏先生
手机: 13390890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