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站电脑主机什么品牌的可靠性高?

楼主(2008-07-15):
我们公司基本上都是DELL商用机,虽然价格便宜售后也不错,但可靠性毕竟还是不够好。不知道什么品牌的更好些,哪位为我推荐一下,谢谢了!不考率工控机。

网友A:
ABB和SUPCON的好像用的也是DELL的工业电脑,DELL的售后服务还可以。

网友B:
偶们用IBM的工作站,也用DELL的工业级计算机.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朋友,我们公司的一个站空气含微量乙炔,对计算机的腐蚀很严重(乙炔和铜反应),不知道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C:
PH配置比较高的工作站都可以。我的几台操作站道现在还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5年了。

哦,忘了,好象是商用电脑,还不是工作站。

网友D:
IBM、DELL

要是工控机就选西门子或是研华

网友E:
如果不考虑价格的话,HP不错的。

网友F:
看样子得分地方,上次在云天化,用戴尔的,几个厂家都是供的DELL的都坏了,不是电源就是主板要不硬盘,后来都换联想的了,就没问题了。厂里硫磺很重

网友G:
建议用工控机吧,我觉得无论是Dell的服务还是研华的工控机都有可取之处。

网友H:
我们有用dell的,也有用研华的,但是研华的工控机硬盘坏过两个、

网友I:
 工控机肯定是DELL的最好用了,我公司用了十几年了,全集团一百多个公司用的全是DELL的服务器和操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