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拖二时,应该注意那些问题呢

楼主(2008-07-15):
我在控制时主要是为了防止电机的出力不均,遭成两电机的不同步。如果是一拖二的情况下,两电机一定是同步的吗?

网友A:
变频的容量足够大,电机功率等性能完全相同可以用一台变频器拖动两台电机(我现场用的是一拖三的,负载是搅拌器)

网友B:
1、因为是异步电机,转动角位移不一定相等‘

2、角位移与负载大小也有关系;

3、还与你对同步的理解及要求有关;

网友B:
4、原则讲,不能同步!

网友C:
在纺织行业经常看到一拖三实现三台电机同步。

网友B:
“在纺织行业经常看到一拖三实现三台电机同步。”

那是一起启动,一起停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同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