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用威纶的屏能实现这样的功能吗?

楼主(2008-07-15):
因为有些PLC不带有函数计算指令,我想在触摸屏上实现可以吗?

比如我在屏幕上建立一个数据输入,然后由脚本指令进行函数计算,待其计算后将结果送之PLC。这样可以实现我的需要吗?

网友A:
当然可以, 不过不知你用的是哪一款屏, 做法不同, 使用MT6000/8000就简单多了
如果是使用MT6000/8000, 在数值输入后, 使用通知功能触发宏指令, 利用GetData命令读取目前的输入值, 再进行数值运算, 并使用SetData命令, 将结果送到PLC中

V130版的EB8000有提供SQRT, SIN, COS, TAN, …等众多数学函数, 如果不够, 也可自行设计函数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指点!!不知道那里有该事例可以下载和学习!

楼主:
还请指点我用506L屏可以吗???

网友B:
你加我QQ 470331240,我指导你怎么使用500系列的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