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8-07-15):
烧过的电缆线还能用吗,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A:
能,把铜剥掉。卖铜线好了。

网友A:
要是实在不能把电缆换下来,就只好把烧过的外皮剥掉,重新包胶布或套黄蜡管之类的绝缘材料。不过,一般情况下都是以更换电缆为最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B:
“烧过的电缆线还能用吗”,任何工程规范都不得使用!

网友C:
用来做什么呢? 不安全啊. 如果实在要用就只好把烧过的外皮剥掉,重新包胶布或套黄蜡管之类的绝缘材料处理好。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莱坞

网友D:
我们没有用过啊,上次我们烧掉一根,就把它报废处理啦,绝缘层都裂掉啦,用起来很危险的

网友E:
要是局部的可以处理一下  应急使用

网友F:
剥掉皮拿去做地线或架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