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电压的有效值和周期各为多少?

楼主(2008-07-15):
已知一正弦电压的表达式为u(t)=380sin2t,问该正弦电压的有效值和周期各为多少?

网友A:
380/根号2,

楼主:
ω=2πf。

T=1/F=2π/ω=2

网友B:
引用 楼主:

ω=2πf。

T=1/F=2π/ω=2π/2= 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ω=2πf。

T=1/F=2π/ω=2π/2= π

谢谢指正

网友C(2009-02-27):
u(t)=380sin(2t);

u(t)=380sin(ωt);

ω=2;

ω=2πf=2。

T=1/F=2π/ω=2π/2= 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