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脑和RS485通信问题

楼主(2008-07-16):
单位进的模块是RS485接口的,想和普通电脑连起来,通过串口控制该模块,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直连不行,要有232/485的转换适配器,S7-200的PPI线就是这种转换器,

其它厂家如台湾研华公司也生产专用的232/485转换模块;

网友B:
直连不行,要用232/485的转换适配器.

网友C:
加一个RS232/RS485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