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伺服电机控制绕线机,应该怎样设置伺服电机

楼主(2008-07-16):
各位大虾:
请问用伺服电机控制绕线机,应该怎样设置伺服电机(要控制电机的速度,圈数以及控制伺服的加\减速时间)控制要很精确.
具体应该怎么设置电机.具体步骤非常感谢@!(伺服是松下的)

网友A:
您想怎么控制这个伺服?

网友B:
不知道你做的是什么绕线机,但就以前类似产品开发来看,除了和伺服的关系外,与控制器也很重要。把松下设置成速度控制,把主传动,收线轴的编码器信号与放线轴进行同步控制。不过,现在施耐德推出了一款号称很适合缠绕设备的控制器,配合自己的伺服使用,实现带速度的位置控制。

网友C:
这样的问题啊,在论坛上找个从业人士,到你现场去教你吧

网友D:
这不是很简单么?什么类型绕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