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如何抗电压波动?

楼主(2008-07-16):
怎样用一种简便、经济的办法让变频器抗击0.5s左右的电压波动

网友A:
加输入电抗器.看看能不能够解决问题!

网友B:
看你选的变频里是否有自动恒压输出功能。

网友C:
最简单的当然是加输入电抗器,但是,如果电压波动范围太大也稳定不了

网友D:
采用DC-bank系统做支撑,可以上我们的网站上看看,www.goldencooperate.com

网友E:
如功率不大可加大滤波电容容量

网友F:
我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   变压器  直流电源等  欢迎咨询  13325215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