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串口服务器?

楼主(2008-07-16):
串口服务器是为RS-2323终端到TCP/IP之间完成数据转换的通讯接口协议转换器。提供RS-232终端与TCP/IP网络的数据双向透明传输,提供串口转TCP/IP功能,RS-232转TCP/IP的解决方案。可以让RS-232串口设备立即联接网络。

产品特点:

支持动态IP(DHCP)和静态IP,支持网关和代理服务器,可以通过Internet传输数据。提供数据双向透明传输,实现串口转TCP/IP功能,用户不需要对原有系统做任何修改。内部集成ARP,IP,TCP,HTTP,ICMP,SOCK5,UDP等协议。所有程序提供全中文界面(英文界面),有设置向导,只要会使用电脑即可使用。

工作方式:

客户端方式:在该工作方式下,终端服务器作为TCP客户端,转换器上电时主动向平台程序请求连接,该方式比较适合于多个转换器同时向一个平台程序建立连接。

服务器方式:在该工作方式下,终端服务器作为TCP服务器端, 转换器在指定的TCP端口上监听平台程序的连接请求,该方式比较适合于一个转换器与多个平台程序建立连接(一个转换器不能同时与多个平台程序建立连接)。

串口服务器通讯模式:

使用虚拟串口通讯模式:该模式下,一个或者多个转换器与一台电脑建立连接,实现数据的双向透明传输。由电脑上的虚拟串口软件管理下面的转换器,可以实现一个虚拟串口对应多个转换器,N个虚拟串口对应M个转换器(N<=M)。该模式适用于串口设备由电脑控制的485总线或者232设备连接。

点对点通讯模式:该模式下,转换器成对的使用,一个作为服务器端,一个作为客户端,两者之间建立连接,实现数据的双向透明传输。该模式适用于将两个串口设备之间的总线连接改造为TCP/IP网络连接。

基于网络通讯模式:该模式下,电脑上的应用程序基于SOCKET协议编写了通讯程序,在转换器设置上直接选择支持SOCKET协议即可。

技术参数:

接口特性: 网络接口符合TCP/IP标准协议,串口符合EIARS-232/485/422协议
电气接口: 网络接口位RJ45插座,串口接口位DB9接口
传输介质: 超五类双绞屏蔽线
工作方式: TCP Server模式,TCP Client模式,UDP模式,虚拟串口模式
隔离度:
传输距离: RS-232接口5m

尺寸: 95L*65W*25H毫米
使用环境: 温度:-20℃-60℃,湿度:5%—95%
传输速率: 1200bps—115200bps(串口)10M(网络)
保护等级:

串口服务器应用领域:

电信机房监控,电力监控,自助银行系统等

更多相关资讯:串口服务器在技术上的应用

楼主:
学习了,收为已有了.

网友A(2008-08-22):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网友B(2011-05-29):
晶帆电子有限公司 专注串口的应用,先后开发的产品有:串口服务器,无线串口模块;另外提供工业级偏门石英晶振;

1,串口服务器
一款嵌入式网络转串口模块,它内部集成了硬件TCP/IP协议栈、socket编程实现,全透明传输,串口波特率高达230kbps。用户可以利用它轻松的完成嵌入式网络设备开发功能,可以大大节省产品研发成本和时间。使产品更快的投入应用,一鸣惊人。
功能特点:
? 串口(TTL)转10/100M网络接口。串口最大波特率230400bps。
? 可以轻松利用串口工具进行参数配置。
? TCP服务器,UDP,HTTP工作模式。
? 支持动态DHCP,或静态设置IP地址。
? 模块尺寸小(29*68mm)。
? 支持自动极性转换(MDI/MDIX)。
? 内部32kByte存储作为TCP/IP通信缓存。
? 多达8个内部端点。
? 3.3V供电系统。
? 自带RJ45,RJ45内部集成网络变压器。

2,无线串口模块
模块集成了高性能射频芯片和嵌入式高速MCU。模块实现了串口到串口单双工数据透传,用户无需编程和进行复杂的设置,只要连上串口即可以实现无线数传功能。可在线修改模块参数。超小体积,串口兼容5V TTL电平和CMOS电平。便捷的配置软件和详细的客户服务,可以用最小成本、快速实现无线数传功能。
特点:
? 工作频段:2400-2483.5MHz
? 工作电压:2.95到3.6V
? 串口最波特率:2400到115200
? 最大输出功率:0dBm
? 内部双256字节缓存
? 兼容5V TTL和CMOS电平
? 简洁串口指令集
? 适合大量数据传输
? 支持2-FSK,GFSK和MSK调制
? 高接收灵敏度
? 标准2.54插针

3,特殊应用的石英晶振供应
a,工业级-40~85度,频率点:32.768KHz 、12.5pF,20PPM; 12MHz/16MHz/24MHz/25MHz,27MHz/20pF,20ppm
b,STM32 RTC【6pF】晶振,2*6,3*8;5PPM,10PPM,20PPM
c,无线收发芯片用的晶振(ADI/ADF7020/ADF7021,Nordic,TI/chipcon,Silicon labs,Ubec,)
11.0592MHz,16MHz,19.2MHz,19.68MHz,26MHz,30MHz,32MHz...
d,FPGA,光通讯,*模块
高频40MHz~1600MHz石英晶体振荡器,SMD7050[6Pads],工作电压3.3V、2.5V,输出方式:LVDS,LV-PECL;
low jitter and phase noise/T<1ps; start-up time/T<10ms
e,KHz石英晶振
32.768KHz,40KHz, 40.003KHz,60KHz,60.003KHz,75KHz,76.8KHz,77.503KHz,102KHz,150KHz,【6pF/12pF/12.5pF, 5PPM,10PPM,20PPM】”

以上!

晶帆电子有限公司
业务专线:
135 3012 9637 Mr. Song
QQ: 1491455048
Email:xtalbanner@yeah.net

网友C(2011-08-13):
有人用ETH2232D的串口服务器吗?

朋友介绍的 他们公司在用 但是应用模式不一样 还有谁用过eth2232x的串口转网络 串口服务器嵌入式模块吗?我看了下 功能比较全 价格很有优势 但是不知道性能和稳定性怎么样,有大侠用过的 请给意见

好像是 北京恒信盈泰的

我的 qq 53096947 注明 串口服务器 谢谢啊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79530964.html

http://www.baidu.com/s?wd=%B1%B1%BE%A9%BA%E3%D0%C5%D3%AF%CC%A9&rsv_bp=0&inputT=5016

网友B:
晶帆电子目前引进Silicon labs无线收发芯片、无线单片机,承接各种工业控制、方案研发
主要产品:串口模块,称重方案,无线模块.... 新品即将上市,敬请期待!

晶帆电子有限公司
宋生 135 3012 9637
Xtalbanner@yeah.net
QQ:1491455048

[STM32 RTC 晶振6pF 长期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