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定位!

楼主(2008-07-16):
我公司现在用的是神钢伺服,控制方式是用内部速度方式。
工作过程是往复运动,两端各有一个接近开关。
我想这种控制方式定位能不能准呢?精度不高1毫米就可以。
再者当速度不一样时,定位点能不能发生变化呢?

我的感觉应该是不行,这种方式和变频控制就没什么区别了,
当然用位置控制最好,但现在还不考虑位置控制方式,请各位工友提供一下意思!谢了!

网友A:
工作过程是往复运动,两端各有一个接近开关。

我想这种控制方式定位能不能准呢?

很难准确定位,过于过冲的影响不好消除

网友B:
延时,加减速,多调几次,能够做到

网友C:
1MM 可能有点难吧,速度很慢应该没问题的, 我们用的位置控制, 刚开始调试的时候速度慢了能达到1.5MM精度(用的普通减速机等)  速度快了过冲的比较多了 3~5MM不定...(负载的大小)

主要看你的电机运行速度,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D:
PLANT&MILL(普兰梅尔)北京办事处
AEROTECH国内唯一指定代理商,专业提供AEROTECH高精密定位平台,直线电机,运动控制卡。
电话:010-62111270/62116270 传真: 010-62116270
联系人:李长科 13810689987
网址:http://www.pmsupplies.com.cn/
PLANT&MILL成立于1985年,是世界领先的机械传动和运动控制产品的供应商。我们一直坚信:质量可靠,产品创新和解决方案使我们深入到制造业,航空航天,研究开发等市场领域。我们不仅供应标准产品,而且我们的系统工程师还贴近客户,为客户特殊制定新颖的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来满足生产需求,使之从中受益。

网友E:
可以达到要求啊

网友F(2008-10-11):
我公司专业维修变频器。伺服器。(神钢伺服器)021-37699679

网友G:
你用编码器反馈的数据控制下试试

网友H:
同意7楼的说法,用编码器检测

网友I:
运动曲线配置的好,实现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