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如何连接远程IO站

楼主(2008-07-16):
如题目

300PLC如何连接远程IO站

就像DP一样,可否,如何硬件组态,需要什么硬件

网友A:
1、把网络该为Net

2、搞光纤通讯就OK

楼主:
DP->光线->DP更简单

问题是成本太高了

距离只有100米,也没必要用光纤

网友B:
哪种远程IO站,想用DP方式联结是吗?

楼主:
一个柜子里面有个315-2DP

另外一个柜子里面有2个ET200机架

不用DP,用网线,如何连?

网友C:
用DP连接就挺好的啊,

网友D:
你的ET200都支持什么通讯,随便选一种就行

网友B:
普通网线吗?ET200M只支持DP,你是哪种ET200

网友E:
就使用DP,
使用西门子的DP网线。

网友F:
100米  dp没有问题的啊

网友G:
1000米DP也没问题太长了就不行了,不过好像大家都不敢挑战1000米。呵呵~~~~

楼主说的就是用DP连接,或者MPI,还不如DP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