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惯量的疑问

楼主(2008-07-16):
我们选伺服电机,一般为了高速定位,资料上都推荐负载惯量比电机转子惯量,不大于3。

可是我就不明白了: 这关电机转子惯量啥事? 电机只管输出转矩就行了! 换句话说,两台电机输出同样的假设可以输出同样的力矩,那么应该是电机转子惯量越小的越好啊! 因为电机克服自身惯量所需要的力就少了!  而且电机惯量越小,越利于高速启停啊。

那为啥还得电机惯量和负载惯量匹配呢? 那位能给讲明白?谢谢!

网友A:
去深入地学一下以伺服为对象的控制理论就能理解了,这牵涉到控制系统的稳定性问题

网友B:
形象地讲就是小马拉大车,还是大马拉小车的问题。作为系统,最终需要对付的惯量是电机惯量与负载惯量之和。

网友C:
假定1Nm的转矩能把1Kgcm^2惯量的负载在0.1秒内从0加速到3000rpm,如果惯量加倍,加速时间也要延长一倍.电机惯量在系统整体惯量中占很大比例的情况下,尤其要考虑了.

楼主:
作为系统,最终需要对付的惯量是电机惯量与负载惯量之和

对于同样的负载,那么负载惯量是一定的假设为Y, 我用两种电机驱动,一种惯量假设是X,另一种是10X; 那么第一种总惯量为X+Y,第二种为10X+Y, 很显然第二种的总惯量要大,那么电机所需要的力矩就更大!

那为什么对于可以输出同样大力矩的电机,我还得选个惯量大一点的电机呢?

所以我的意思是我先电机的时候以力矩最重要,在力矩满足的情况下应该是电机的惯量越小越好啊! 因为这样的话,系统总惯量就小了!  可是为什么还要电机惯量不得小于负载的三分之一!?

楼主:
形象地讲就是小马拉大车,还是大马拉小车的问题

这里是小马的力不够大马的力大,我觉得这个上面相对应的应该是指电机的输出力矩, 而不是电机的惯量!

换句话讲,如果有一匹好的小马,它的力气就有大马一样大, 那不也一样可以拉大车嘛!

再打个比方:火箭发射卫星,卫星的质量是一定的! 那么如果火箭的质量越大,这个火箭本身需要做的功反而更多了! 那是不是说火箭的质量也得和位置的质量匹配才好呢?

网友D:
刚体绕定轴的转动定律:启动力矩=(负载转动惯量+电机转子转动惯量)*角加速度  ;

对于一个固定的负载,转动惯量可以看做是固定的,这样加速时间就取决于电机的力矩和电机转子的转动惯量了。 事实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通常大力矩的电机的尺寸要比小扭矩的尺寸大很多,相应的转动惯量也大很多,就直接影响到了加速度大小。尤其是在负载的转动惯量很大的时候,需要的扭矩很大,相应的电机的转动惯量也很大,在实际计算加速度时就必须考虑电机的转动惯量。

说到底就是物理学中所谓的惯性加速系数:惯性加速系数=所有外部转动惯量/电机的转动惯量;

如果该系数太大,间接的也就反映出所选电机的输出扭矩偏小,尤其是在减速过程中,无法及时准确停车定位。经验值是3~10;在实际选用中,也可以准确的通过转动定律来计算。

网友D:
如果分析不对,多多指点啊,以便本人及时更正。

至于举例类比,对于这个问题,还是通过物理的理论分析更有说服力。

网友E:
“本质问题是电机惯量小,力矩就小的缘故”,楼上的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D:
基本是这个意思。之所以受到制约,就是因为加工和设计工艺的原因。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电机有这个指标:扭矩质量比。

牛X的伺服厂家,这个指标很高的。不牛的厂家,一般都不提。

网友D:
工业上基本上要求不严格,扭矩不够的话,就加大功率和电机;

只有军队上某些设备,要求扭矩足够大,同时质量要求足够轻。以前遇到过类似的,设备不难,难就难在没有扭矩质量比符合要求的电机/

这或许就是某些武器或伺服不卖给中国的一个因为吧

楼主:
我觉得“踏沙行”先生讲得才比较可信。

也正好刘志斌所说“本质问题是电机惯量小,力矩就小的缘故”

所以电机选型本质上还是要力矩,只不过一些工程计算上为负载力矩计算可能太麻烦,所以才有一个经验公式。 而这个经验公式依赖的依据是:一般来讲,惯量大的电机,那么输出的力矩也大。

网友A:
要扭矩大,转子磁场就要大,那就要放更多的电磁铁,所以转子就大了。

有关控制理论稳定性的部分,我出差回家后找一下。

网友:
解惑了,以前没明白这个惯量比是什么意思,我现在理解是这样,三菱的这个值是15以下,是不是说在15这个值以内电机的自身惯量虽然很小了,但仍可以提供足够大的转矩。说明电机的制作工艺很高。

网友A:
这个惯量比的数值与马达或驱动器的制造商都无关! 与应用类型,驱动系统安装结构等有关。

网友A:
比如一个基本匀速的伺服轴,只是微调一下位置,开机停机也不需要很大的加减速,那么任何牌子的伺服惯量比放到15以上都问题不大。如果你拿一台自以为很好的电机,结果配一个低分辨率编码器,又在安装上有很多间隙,机械刚度又很差,那么你把惯量比选到5搞不好都调不好!

网友F:
引用踏沙行的公式. 启动力矩=(负载转动惯量+电机转子转动惯量)*角加速度

也就是 角加速度=启动力矩/(负载转动惯量+电机转子转动惯量)

对于任何选定电机,最大启动力矩和电机转子转动惯量都是固定的.要想角加速度大,负载惯量就必须小!

网友G:
都是电机工程师的聊,总也聊不到根本上去。惯量是特体的固有特性,只与物体的重量有关。伺服大了,功率大了。重量是不是大了,惯量也就上升了。当然,有的把电机做长一些,减小旋转半径,也会有助减下惯量。说到多少倍,也要是针对起停的频率,这就是加速与减速的时间问题了。如果做长时间平速动动,你多些加速的时间,基本上这就不是问题。

网友B:
系统追求快速性的本质在于运动部件的加减速能力,因而才会有“小马拉大车,还是大马拉小车”的比喻,在这里马的大小指的是力矩能力,车的大小指的是系统惯量,要追求系统的加减速能力,就必须以相对更大的力矩去拖动目标惯量,在业内关于几倍惯量匹配之说,只不过是一种概念性的指导,同样力矩的伺服电机,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转子惯量,同理,相同的转子惯量,也可能对应不同的力矩能力,因此单纯以惯量比来衡量系统的快速性,显然是存在差异的。所以说,对于最终系统而言,需要关心不是转子与负载的惯量比,而是电机力矩能力与系统总惯量(电机惯量与负载惯量之和)的比,即系统加减速能力。

至于电机的惯量大小与力矩大小的关系,其实并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在特定的电磁设计水平下,电机的力矩正比于气隙所围成的圆柱体的体积,这个体积越大,力矩越大,在相同的体积下,转子越细长,惯量越小,越短粗惯量越大。

网友D:
”而是电机力矩能力与系统总惯量(电机惯量与负载惯量之和)的比,即系统加减速能力。 “

不就是”角加速度=启动力矩/(负载转动惯量+电机转子转动惯量)

网友D:
to  firstrazor Xfirstrazor
这个惯量比的数值与马达或驱动器的制造商都无关! 与应用类型,驱动系统安装结构等有关。

惯量比确实与马达无关;但是惯量是有关的,是属于电机和负载的固有属性。还有,您虽然说的和机械安装好坏有很大关系,是很正常。

但目前的讨论,是建立在机械安装不存在异常情况下的理论分析。要不,就没头了,这辈子也讨论不出个结果来。

网友D:
to raghfdgadfs :

"说到多少倍,也要是针对起停的频率,这就是加速与减速的时间问题了。如果做长时间平速动动,你多些加速的时间,基本上这就不是问题。 "

再次说明是可以参照

角加速度=启动力矩/(负载转动惯量+电机转子转动惯量)

网友D:
,to  转动惯量 :
"最大启动力矩和电机转子转动惯量都是固定的.要想角加速度大,负载惯量就必须小! "

从公式:角加速度=启动力矩/(负载转动惯量+电机转子转动惯量)  来看,你的意见没有错误。只是现实情况有时候不允许。因为作为负载,运动状态如果固定,那么他的转动惯量就已经是定植了,所以更多的时候还是依靠力矩和电机转子惯量的改变,根据上述公式来进行调节大小。

网友E:
为了说明问题,我现举例说明几种情况:

1、大家都坐小车,如果小车的底盘很轻,你会有什么感觉?

2、惯性飞轮为什么要增大惯量?

3、为什么有重的鎯头,还有轻的鎯头,什么时候用重的,什么时候用轻的?

5、用一个质量小弹球去打击一个质量大的钢块,是谁被打飞了?

网友E:
6、这个问题既不是小马拉大车的问题,也不是电机惯量小,力矩就小的缘故!

7、之所以要“电机惯量和负载惯量匹配”的本质是,在电机与负载相互作用过程中,动量突变过程中,或者说出现冲击时,惯量小的一方加速度太大,速度变化太大的缘故!!!

网友H:
惯量的大小会影响电机的起停,如果惯量太小,电机无法快速的响应,在接到停止信号的时候,可能刹不住.

网友E:
8、就是说,在电机带动负载运行期间,电机转子与负载之间在惯量匹配的情况下,相互撞击或冲击的作用就很小!否则就很大!

网友E:
“大家都坐小车,如果小车的底盘很轻,你会有什么感觉?”

1、当小车底盘轻时,在路面不平时,就会出现激烈颠簸,这是因为车在与地面之间相互作用时,因为车的惯量小而产生的;

2、当你坐在车里,在激烈颠簸时,你会离开座位飞起来,是因为你的惯量太小,换一个200公斤的巨人就不会离开座位了;

网友E:
1、从公式:角加速度=启动力矩/(负载转动惯量+电机转子转动惯量) 来看,电机转子转动惯量越小越好!

2、而搂主的问题是,电机惯量和负载惯量匹配的问题:

1)电机惯量和负载惯量匹配的问题,考虑的不是“角加速度=启动力矩/(负载转动惯量+电机转子转动惯量)”!

2)电机惯量和负载惯量匹配的问题,考虑的是电机惯量和负载惯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外力矩无关!

3)如果电机惯量和负载惯量不匹配,就会出现电机惯量和负载惯量之间动量传递时发生较大的撞击!!!

网友I:
28楼说的很有道理,其实就是负载惯量的匹配问题

用过伺服驱动器的人都知道,伺服系统参数的调整跟惯量比有很大的关系,惯量比越大,参数调整越趋边缘化,也越难调整,振动抑制能力也越差。

所以惯量比大了,系统参数调整将会是一件很难做的事情。

在没有自适应调整的情况下,系统的默认参数在1-3倍惯量下,系统会达到最佳工作状态。

网友A:
基本同意刘志斌的,很形象地解释了惯量比关乎系统稳定性的问题。

网友A:
枫叶解释也同意。自适应调整就是测出实际系统的惯量比,这是一个已确定的系统中唯一与负载有关的变数。有了惯量比和其他一些系统固有参数,就可以决定控制系统的调整参数了。

楼主:
不同意以上几位的讲法。

在系统中,负载本身是耗能的,而电机转子本身其实也是负载,它也是耗能的。 所以总负载是电机转子+外围负载(本身来讲电机转子和负载就是连接在一起的,而它们和电机定子才是电磁的联系)。

而刘志斌提到的例子:2、当你坐在车里,在激烈颠簸时,你会离开座位飞起来,是因为你的惯量太小,换一个200公斤的巨人就不会离开座位了, 在这个例子中,其实应该是将人和车子做为一个整体负载来考虑, 而路面的凸凹则是外面施加力的因素(相当于电机输出的电磁转矩)。人飞起来不是因为什么惯量小,如果我将人绑在椅子上呢?还会飞吗?        这换算到负载上来讲,就是你的负载和电机轴之间的联轴器松了,那肯定不行,如果连接紧了,就不会有问题,因为其实他们都是一个整体,都是电机“定子输出的电磁转矩”的负载!

网友J:
LS的就没必要那么顶真的了,我觉得刘志斌讲的还满不错的

楼主:
晕...什么叫顶真?

技术么,就应该是要认真的,不是有句话叫:真理越辩越明   吗?

我就是因为不明白这个问题,才来讨论的。 而且我相信其实有大部分的同行都没有真正明白这个问题。 大家都要讨论清楚不好?

呵呵,至于技术见解,我不同意别人的意见,这个完全正常的。要不然就不用讨论了。

网友E:
“负载和电机轴之间的联轴器松了,那肯定不行”

1、电机惯量和负载惯量匹配的问题,就是针对转子与负载之间的动量传递时的撞击及稳定性的问题;

2、楼上说的非常好,如果把转子与负载连成一个整体,那就是定子与负载的问题了,如果把定子与地球连成一个整体,那就是负载与地球之间的问题了;

3、其实你在说话中,早已接受“电机惯量和负载惯量匹配”的结论了,并且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就是将联轴器千万别搞“松了”,要紧固好!

网友E:
   “电机选型本质上还是要力矩,只不过一些工程计算上为负载力矩计算可能太麻烦,所以才有一个经验公式。 而这个经验公式依赖的依据是:一般来讲,惯量大的电机,那么输出的力矩也大。”

1、电机选型是要“力矩”;

2、电机选型也要“电机惯量和负载惯量匹配”

3、一个是做功的问题,一个是系统稳定的问题,它们之间是独立的概念问题,是两回事;

网友A:
再次同意一下刘志斌的说法

网友E:
 ;

我举个物理实验的例子:

1、两个质量、大小完全相同的小球,以不同速度在一条直线轨道上同向运动,在碰撞后,两球互换速度后同向运行

2、两个质量、大小完全不相同切相差很大的小球,以不同速度在一条直线轨道上同向运动,在碰撞后,小球可能以原速度反向运行

 ;

网友B:
"而这个经验公式依赖的依据是:一般来讲,惯量大的电机,那么输出的力矩也大"———这么多年来,业界这个似真似假的误导的源头正在于这个“一般来讲”!

以三菱的J2系列伺服为例,HC-KFS73型小容量超低惯量电机的转子转动惯量为1.51kg*cm*cm,HC-MFS73型小容量超低惯量电机的转子转动惯量为0.6kg*cm*cm,HC-UFS73型小容量扁平式电机的转子转动惯量为5.9kg*cm*cm,HC-SFS73型中容量中惯量电机的转子转动惯量为6.6kg*cm*cm,这4款电机的额定力矩同为2.4Nm或2.39Nm,而转子自身的转动惯量的差额已最高可达11倍之多,试问该如何套用1~3倍的负载惯量比的选型原则?

网友E:
1、一台机器,总是由若干个部件构成,机器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各个部件之间会松动,也是同样的原因;

2、ShowFine 网友,如果你跟机器打交道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有些“联轴器经常松动”,而有些“联轴器不经常松动”,除了联结的方法问题外,还有就是相互联结的两个物体之间惯量比的问题!

3、还有很多工作在剧烈振动条件下的机器设备,如打桩机、打夯机、冲床等等,铁匠打铁用的惯量很大的“铁砧子”等等!

网友E:
“一般来讲,惯量大的电机,那么输出的力矩也大”应该怎么说呢?

1、我想这不是一条定律,就不要把它当一条定律来用;

2、输出力矩大的电机,体积做得大,惯量大。原因是力矩大,所以要体积做得大,惯量大;

3、不是因为体积做得大,惯量大,所以力矩大!

网友E:
要分清楚讨论的问题,不能考虑动力矩,与动力矩无关,是电机惯量和负载惯量之间的事情,是电机惯量和负载惯量之间的碰撞、冲击、松动的问题!

网友B:
to 41楼:“刘志斌”总是喜欢在技术问题上玩哲学和逻辑!

网友K:
能在技术上玩哲学玩得通的都是牛人,因为哲学具有普遍性,一般的人都好理解,我什么时候能上升到这个层次,就有前途了,呵呵

网友B:
修改后公式显示不正常,重贴于后,见谅!

网友E:
这个问题还没有涉及哲学问题!

网友E:
1、“转动惯量大的电机力矩未必一定大”,对!

2、“转动惯量大的电机力矩未必一定大”,就是对也与“电机惯量和负载惯量匹配”的问题无关;

网友B:
电机的力矩正比于气隙围成的圆柱体的体积,其间的比例系数就是单位气隙面积的出力系数,因此电机的出力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T=1/2*π*σ*D^2*L=2*σ*V

其中D为气隙直径,L为气隙长度,σ为单位气隙面积的出力系数,V为气隙围成的圆柱体的体积

从这个意义上将,的确电机的出力大,体积就必须相应跟着要大,因此可以认为电机的出力能力取决于电机的铜铁和磁材的体积消耗,不过材料消耗量并不能简单的等同于电机的转动惯量。如果认为转子是均匀的圆柱体,且D和L与气隙围成的圆柱体相同,则转子的转动惯量为:

J=1/32*π*ρ*D^4*L

其中ρ为转子的平均材料密度

根据上述公式,如果将气隙围成的圆柱体的轴向长度改为nL,并保持气隙围成的圆柱体体积不变,在单位气隙面积出力系数不变的前提下,则电机的力矩也不变,但是请注意:此时电机的转子惯量则会变为原来的1/n,因此同样出力的电机,细长转子的转动惯量小,而短粗或扁平转子的转动惯量大,因此转动惯量大的电机力矩未必一定大,关于这一点可以结合本人在39楼给出的实例得到验证。

结论:在同等电磁设计水平下(即单位气隙面积出力系数相同)

1.电机出力取决于气隙围成的圆柱体体积,亦即电机的铜铁和磁材的体积消耗量

2.同样出力,即气隙围成的圆柱体体积相同时,电机转子转动惯量取决于转子的长径比,转动惯量大不等于出力也大

网友B:
to “刘志斌”:所谓“对”还算是勇于承认错误的良好表现,不过从『就是对也与“电机惯量和负载惯量匹配”的问题无关』看来“刘志斌”就显然是要死抗下去了

网友E:
管理 刘志斌 8楼 回复时间:2008-7-17 10:41:42

“本质问题是电机惯量小,力矩就小的缘故”,楼上的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E:
这是我对网友的观点发问,并不是我就认同这个观点,我并没有对这个观点表态,波恩!!!

网友E:
“转动惯量大的电机力矩未必一定大”,我同意你的这个观点!

网友E:
但我认为这个命题与搂住讨论的“电机惯量和负载惯量匹配”问题不相干!

网友E:
      “看来“刘志斌”就显然是要死抗下去了”

1、我“要死抗”什么?

2、我的观点是楼主的问题与你说的问题无关,不是一个性质的问题!

3、如果你要认为“电机惯量和负载惯量匹配”问题与电机力矩有关系,那我和你观点不同,否则没有意见分歧???

网友L:
刘志斌分析得是有点道理,可是把转子和负载看成一个整体的话,又觉得不对呀!

到底真理是什么?

网友E:
1、转子和负载是相互作用的个体,所以有惯量匹配问题;

2、如果把“转子和负载看成一个整体”,那定子与负载是相互作用的个体,所以有定子与负载的惯量匹配问题;

3、如果把定子与地球看成一个整体,那地球与负载是相互作用的个体,所以有地球与负载的惯量匹配问题;

网友E:
1、转子和负载是相互作用的个体,所以有惯量匹配问题;

2、不匹配就容易松动,产生撞击声;

3、如果转子惯量过小,转子振动加大,容易机械损伤;

网友L:
呵,老刘真能贴,怪不得有一万一千多分了.

网友E:
看我把问题说清楚了没有?还有疑问吗?(那个分真害人,影响讨论)

网友B:
在这里需要看看“惯量匹配”的目的是什么?个人以为在系统应用中,惯量匹配的目的可以从多个方面寻求到依据:

1.是大家最容易理解,也是最容易提及的伺服系统的稳定性的需要,在这个概念上,可以认为与电机的出力无关;

2.是系统的快速性需求的需要,在这个概念上,必须综合考虑电机出力和折算到电机轴端的系统总惯量之间的关系;

3.对于重负载系统而言,还有电机的散热能力和热容的需要。

网友E:
“惯量匹配”

1、“匹配”总是指两个独立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效果有关的条件;

2、例如阻抗匹配,指对接的两个系统之间信号能量传输最大化的条件;

3、“惯量匹配”,是指两个物体相互机械作用时,动量传递、动能传递过程中,运动量改变最小、最平稳的条件;

网友E:
4、所以在讨论“惯量匹配”时,把外力矩、外力的干涉作用扯进来是概念不清楚的原因!

5、如果把两个物体紧固成一个整体,这两个物体之间的“惯量匹配”问题就不存在!

网友C:
刚参加完一个关于伺服培训,对这个问题,我这么看不知当否?

1,如果不考虑快速响应(快加速,减速),负载惯量与电机转子惯量无关,没必要考虑惯量匹配的问题.

2,考虑加速.如一款电机额定转速1000rpm,额定转矩3.18Nm,最大转矩9.54Nm,转子惯量2.578kgcm^2.可以计算出以下数据,计算未考虑摩擦转矩.

空载最大角加速度=9.54Nm/2.578kgcm^2=37005 rad/s^2

空载0-3000转加速时间=50*2*3.1415/37005=8.5毫秒

如果带负载的惯量是电机惯量的3倍则

0-3000转的加速时间=8.5*4=36毫秒.

如果负载不变,而由一款转子惯量减小一半,转矩不变的电机来驱动其0-3000转加速时间=8.5*3.5=29.75毫秒.

所以在电机转矩一定的情况下,同一负载下,转子惯量小的电机能完成更高速的响应.

3,电机要完成大转矩的输出,转矩=力*力臂.力与电机的电流与转子磁铁长度有关,当力(电流与磁铁)一定时,须加大力臂,即转子直径.这样转子惯量就大了.如何达到转矩大,惯量小是电机生产厂家要解决的问题.

 ;;

网友L:
楼上好像也没说到底惯量比为什么要匹配呀?

网友L:
";如果负载不变,而由一款转子惯量减小一半,转矩不变的电机来驱动其0-3000转加速时间=8.5*3.5=29.75毫秒.

所以在电机转矩一定的情况下,同一负载下,转子惯量小的电机能完成更高速的响应. ";

我假设电机转矩一样,转子惯量小的电机惯量比超出,而转子惯量大的电机惯量比刚好合适.那我不是要选转子惯量大的电机?那就要牺牲快速响应了?

网友C:
我觉得并不是负载惯量与电机转子惯量之间存在匹配的问题,只是有当负载惯量过大时,电机的转矩一定而造成响应(加减速)变慢的问题.而负载惯量正好用电机惯量的倍数来描述.

网友B:
3、“惯量匹配”是指两个物体相互机械作用时,动量传递、动能传递过程中,运动量改变最小、最平稳的条件;

4、所以在讨论“惯量匹配”时,把外力矩、外力的干涉作用扯进来是

==================================================================

在伺服系统应用中,“惯量匹配”恰恰是需要将“力矩”的作用“扯”进来不可的! 在伺服系统应用中讲“惯量匹配”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追求快速性与稳定性的平衡,绝不仅仅是稳定性。这也恰恰是在不清楚伺服应用背景的前提下,空谈惯量匹配概念的根本原因所在!概念不清楚不要紧,不愿意弄清楚概念,才是更大的问题,尤其是千万不要在自己都不清楚的情况下,误导新入行的(年轻)人!

网友:
越来越糊涂了,我现在只求明白一个问题:如何快速的选择一台伺服?怎样才知道惯量是匹配的。

网友E:
     “这也恰恰是在不清楚伺服应用背景的前提下,空谈惯量匹配概念的根本原因所在!”

1、我认为搂主是在“清楚伺服应用背景的前提下”,想探究“惯量匹配”概念的原因所在;

2、看来,楼主抓住了一个大多数人都不清楚的、被各种概念混淆的“概念”!

网友E:
“概念不清楚不要紧,不愿意弄清楚概念,才是更大的问题,尤其是千万不要在自己都不清楚的情况下,误导新入行的(年轻)人!”

1、概念不清楚不要紧,不愿意弄清楚概念,才是更大的问题!

2、“尤其是千万不要在自己都不清楚的情况下,误导新入行的(年轻)人!”,这个就没有必要担心了,因为自己本身讲的概念就不一定是对的,大家都在讨论!

3、谁是谁非,来人自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

网友E:
“在伺服系统应用中讲“惯量匹配”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追求快速性与稳定性的平衡,绝不仅仅是稳定性。”

1、在伺服系统应用中讲“惯量匹配”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追求“稳定性”,仅仅是“稳定性”!

2、“追求快速性”与追求“稳定性”是一对矛盾,“追求快速性”就必须减小转子惯量,可是追求“稳定性”却要增大转子惯量,这就是前边讨论出现过的争论之一;

3、例如:在车辆设计制造中,也同样遇到此矛盾,小车的底盘“要重”就是为了“稳”,而小车的底盘“要重”却影响车的快速性和灵活性;

网友B:
面对“刘志斌”的见识和执着,还能继续说什么呢? 唯有希望不至于有太多的(新)人被如此误导下去!

楼主:
看来,我如此一个“很好很强大的、千年等一回”的好帖,要成为口水帖了,阿弥陀佛!

呵呵,开个玩笑。  其实,我相信确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对这个问题都很迷惑,包括我自己也一样,但是我可不想不懂装懂,而且我也想寻根问底, 这才拿出来讨论一下,希望对不明白的朋友有益。

网友E:
1、“稳定性”与“响应快速性”是一对矛盾,搞机械的无人不知!

2、“稳定性”相关的概念就是“惯量匹配”;

3、“响应快速性”相关的概念就是动力学方程;

4、从稳定性出发,需增大转子惯量;

5、从“响应快速性”出发,需要减小转子惯量;

6、我不相信你波恩认为我说的这些是错误的???

网友D:
没想到这个帖子会这么热闹。对于这个问题,还以为我总结后,也就结束了,看来才是刚刚开始啊。

对于惯量匹配问题,我还是坚持我提出的
刚体绕定轴的转动定律:启动力矩=(负载转动惯量+电机转子转动惯量)*角加速度 ;

而对 刘志斌 的观点:

 ;1、两个质量、大小完全相同的小球,以不同速度在一条直线轨道上同向运动,在碰撞后,两球互换速度后同向运行;

2、两个质量、大小完全不相同切相差很大的小球,以不同速度在一条直线轨道上同向运动,在碰撞后,小球可能以原速度反向运行;

我只能这样说,如果求真的话,就必须回归到最原始的物理问题。正如我提出的见解一样,根本理论依据就是转动定律。

而刘工有些是拿现象来解释现象,不能让人心服,而只是让大家感觉“好像有道理”。我个人认为,刘工提出的是物理中的“动量定理”---Ft=mv′-mv

根据动量守恒,所以质量的大小和速度的大小在发生碰撞时会发生变化。仔细分析下,不是么?为什么有的会反向?有的会静止?和惯量有直接关系么?没有,究竟是停止、是反向,取决的是质量和速度的乘积。而惯量是什么?是物体的固有属性啊,和速度有关系么?没有!!! 转动惯量也只和物体质量和旋转中心的距离有关系的啊。

 ;

我的表述可能有些罗嗦,尽量往正确理解啊。不好意思。

波恩老兄,你应该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吧。只有确定了最终物理模型和理论,才有说服力!!!

网友D:
你应该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吧

网友E:
“究竟是停止、是反向,取决的是质量和速度的乘积。而惯量是什么?是物体的固有属性啊,和速度有关系么?没有!!!”

1、 ;“质量”就是平动物体的“惯量”,由于是转动,对应的就是“转动惯量”,所以“质量”就是“惯量”都是物体的固有属性;

2、究竟是停止、是反向,取决的是质量比,就是惯量比;

网友B:
正如楼主所担心的,我也无意助纣为虐,将此贴变成口水大战,只是不想看到个别人脱离伺服系统这样一个高度应用化的系统背景,空谈割裂的貌似都正确的概念而已,我不打算纠缠脱离系统的概念,所以就恕不回答个别人的问题了,见谅!

网友E:
“根本理论依据就是转动定律。 ”

1、在物理学中,为什么把“碰撞”现象列出来讲?

2、在物理学中,为什么用“动能”和“动量”两个物理量来描述物体的状态?

3、在物理学中为什么有“动量守恒”而不一定“动能守恒”?

网友E:
“只是不想看到个别人脱离伺服系统这样一个高度应用化的系统背景,空谈割裂的貌似都正确的概念而已,我不打算纠缠脱离系统的概念”

1、搂主的问题是“惯量匹配”,讨论这个概念的物理实质和意义,有碍什么哪?

2、你愿意讨论别的没有人反对,例如“快速性”的问题,你不能用系统需要“快速性”反对系统也需要“稳定性”吧!

3、如果知道“惯量匹配”是系统稳定的需要,“转动定律”是系统“快速性”的需要,不就能更好的处理好伺服系统这样一个高度应用化的系统吗?

4、讨论“惯量匹配”的概念,怎么就是“空谈割裂的貌似都正确的概念而已”?

5、是什么思想作怪?这就是毛主席说的“臭知识分子”最“臭”的地方!!!

网友L:
唉!还是没结果!期待中!

网友B:
“唉!还是没结果!期待中! ”———就此帖而言,个人以为如果略去某个具体的个别人的回帖,则结论和指导意见早已显而易见了!

“5、是什么思想作怪?这就是毛主席说的“臭知识分子”最“臭”的地方!!!”———竟然搬出老人家的“语录”来大开粗口了! 本来真理不辨不明,不过任由个别人这样辩下去,只恐于事无补,误导日深,为此本人还是珍惜点手指头,对此帖就此三缄其口好了。

网友M:
楼上各位大虾都各抒己见的表达的自己对电机惯量和负载惯量匹配问题的认识。

那我想请问,谁?能如何的确定电机惯量和负载惯量匹配呢?

网友E:
“如何的确定电机惯量和负载惯量匹配呢?”

1、如果明确电机惯量和负载惯量匹配是电机转子惯量与负载转动惯量之间相互动量传递中运动量变化量越小,即系统越稳定的条件;

2、那么根据物理知识质量比越接近于1,电机惯量和负载惯量越匹配;

3、但是考虑伺服系统要求“响应的快速性”,电机惯量不能太大,平衡考虑“负载惯量比电机转子惯量,不大于3”。

网友E:
 刘志斌 78楼 回复时间:2008-7-21 17:33:01

“究竟是停止、是反向,取决的是质量和速度的乘积。而惯量是什么?是物体的固有属性啊,和速度有关系么?没有!!!”

1、质量就是平动物体的惯量,由于是转动,对应的就是转动惯量,所以质量就是惯量都是物体的固有属性;

2、究竟是停止、是反向,取决的是质量比,就是惯量比;

网友E:
“本来真理不辨不明,不过任由个别人这样辩下去,只恐于事无补,误导日深,”

1、波恩是我尊重的人;

2、来此发表自己的观点,讨论问题并没有得罪波恩;

3、波恩对我的观点有不同看法,我非常感谢,但是不同意他的霸气,动不动出口别人“误导”“新人”!

网友N:
关于惯量匹配实际是一个经验设计问题. 记得十几年前我买了皮带传动系统用模拟量方式做闭环控制. 用100W的电机控制大约200MM的行程.我检查了所有接线确认都正确,但一做运动指令驱动器就报警.把电机和负载脱离就没问题.后来经验丰富的老工程师建议我用齿轮减速机,结果我们用了个1:7的减速机.接上后那叫一个爽啊!!!

原来齿轮减速比1:7就相当于把原负载惯量减小到1:49. 假如原负载惯量为Jl,经过减速机后它的值就相当于Jl/N^2,这里N为减速比.

减速机本身惯量一般不大,所以加减速机是常用的电机选型方式.我们生活在现实社会里,工程师的任务是在市场上选择电机型号,在有限的型号里根据自己负载和执行机构的具体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电机. 一般所有厂家都有推荐的负载匹配要求.我们满足这一要求就好了.

建议大家和供应商要电机选型软件,其中的关系就会清楚了.

网友E:
4、既然说别人“误导”“新人”,那么就要明确指出别人的错误指出,并说正确的是什么?

5、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还要这样讲话,那就是十足的“霸气”!

网友D:
大家不要情绪化,不要激动。据理力争,就看谁有理了。

提醒 ”刘志斌“, 1、质量就是平动物体的惯量,由于是转动,对应的就是转
动惯量,所以质量就是惯量都是物体的固有属性;

在这里,我看您是把物体的惯性和物体的惯量给弄混了,这两个不是一个概念。
确实,惯性是物体的固有属性,就是和质量有关。但是惯量却不是这个概念。

我问您,惯量的单位是什么?kg*m^2。 那么您怎么能说只与物体质量有关系呢?
???同样一个立方体,绕不同的中心体旋转,所具有的转动惯量是不一样的;
但是就算绕那块旋转,惯性是不变的。

单就这个关键点而言,您看你的观点是否欠妥当呢?

还希望,广大工程师重新审视这个概念,不要把惯量和惯性混淆。

网友N:
http://www.copperhillmedia.com/VisualSizer/index.html

给大家一个免费软件的链接供电机选型参考

网友D:
还有,我们讲的是惯量匹配,不是惯性匹配。如果向您说得那样,就是与质量相关的话,那么同等质量的木球和铁球,绕球心旋转,他们的惯量应该是相等的了。

但是实际上呢?由于密度不同,木球的旋转半径要大于铁球,转动惯量您说是不是一样的呢?

网友E:
踏沙行 91楼 回复时间:2008-7-21 22:28:59   “ 大家不要情绪化,不要激动。据理力争,就看谁有理了。”

非常好,观点不同,可以辩论,大家都是好朋友!遇到一起也是缘分!

网友E:
1、在物理运动学中,把运动分为平动和转动;

2、在物理动力学中,动力学方程分为:以质量m 表示的动力学方程,和以转动惯量J表示的动力学方程;

3、物体做平动时:动力用F、速度用v、加速度用a、动能用1/2mv^2、动量用mv  表示;

4、物体做转动时:动力用力矩M、速度用角速度ω、加速度用角加速度β、动能用1/2Jω^2、动量用Jω 表示;

5、在这里,质量m与惯量J都是物体惯性的量度,都是物体的本质属性!!!

网友E:
6、物体做平动时,有动量守恒定律;

7、物体做转动时:有角动量守恒定律;

网友E:
7、物体做平动时:有位移;

9、物体做转动时:有角位移

网友E:
10、物体做平动时:有冲量;

11、物体做转动时:有角冲量;

12、这些都是完全对应的关系;

网友L:
都不要吵了.大家都是想得到真理.

我只想知道:当机械部分已定,假设符合力矩要求的电机有N种,我是不是要选转子惯量最小的电机(因为总惯量小,加速快),还是选惯量大的(因为惯量匹配)?

我觉得这里面是个矛盾呀!

网友E:
你说得很对!是个矛盾……

网友A:
咱们搞工程的,不就是在各种矛盾中寻求折衷吗?

网友O:
引用 楼主:

作为系统,最终需要对付的惯量是电机惯量与负载惯量之和

对于同样的负载,那么负载惯量是一定的假设为Y, 我用两种电机驱动,一种惯量假设是X,另一种是10X; 那么第一种总惯量为X+Y,第二种为10X+Y, 很显然第二种的总惯量要大,那么电机所需要的力矩就更大!

那为什么对于可以输出同样大力矩的电机,我还得选个惯量大一点的电机呢?

所以我的意思是我先电机的时候以力矩最重要,在力矩满足的情况下应该是电机的惯量越小越好啊! 因为这样的话,系统总惯量就小了!  可是为什么还要电机惯量不得小于负载的三分之一!?

网友P:
to 99楼:我认为,若对快速性要求不高的话,尽量选择惯量大的电机好些

网友P:
在某些技术观点上,我同意刘工的意见。~~~~~~~~

对于直驱电机来说,一般允许的电机-负载惯量比可达到100以上,而依然能保持很高的带宽~~~~~~~~这主要是因为负载直接连接,转子与负载一体,之间没有能量的往返,传动刚性非常大,不会因谐振而产生稳定性问题。~~~~~~~~~~

对于一般联轴器连接的系统,由于弹性形变,转子与负载柔性耦合,易导致谐振而不稳定。而减小负载惯量比是改善谐振问题的一种非常有效的办法,比值越小,弹性影响就越弱,其方法无外乎减小负载惯量,或增大电机惯量,或采用齿轮减速机,如89楼所述。

一般厂家都有小惯量电机和中大惯量电机以供选型。对于轻载或刚性很高的机器,多选用小惯量电机;重载或刚性较差的机器,多选用中大惯量负载。这样做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减小负载惯量比,减弱谐振影响。

当然,对于同样的系统来说,选择大惯量电机,就牺牲了快速性,或者说靠增大驱动转矩来保持快速型,这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是通过牺牲快速性或多花银子来保证稳定性,还是牺牲一定的稳定裕度来保证快速性或省点钱了。矛盾呀~~~~~

至于1:1时的最优结论,是基于最优功率传递理论。但在实际选择中,由于传递比问题,在这里应用似乎不大合适。

网友P:
楼主,之所以会产生疑问,主要是因为只考虑了快速性,而忽略了惯量比对稳定性的影响。

网友E:
我同意楼上的看法,“快速性”与“稳定性”是一对矛盾,在电机选择时,根据需要确定!

网友L:
怎么刘版主不出来发表几句呀?

网友Q:
怎么刘版主不出来发表几句呀?
这个问题在这里不是第一次讨论了。

网友E: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刘岩利 6楼 回复时间:2006-5-17 22:40:00 速度上满足应用的就是好的。

就惯量而言,当然是整体(电机+负载)越小越好,当电机的惯量过大时,能量都浪费在电机自己身上了。电机惯量越小,则负载的波动对整体惯量的影响就越大,调整就比较麻烦。

网友E: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波恩  4楼 回复时间:2008-6-1 13:37:50

……系统不论惯量大小,如果需要追求系统加减速能力的话,适宜选用更小的惯量比或者用更大的力矩/总惯量表示的系统加减速能力。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此时如果又想追求系统的运行平稳性,则适当选择较大惯量的电机,牺牲一点系统的总加减速能力,也能收到一定好处。

……

网友B:
看来“刘志斌”是打算跟“波恩”干上了,以上内容是“刘志斌”引自“波恩”回复“深圳伺服小江”于2008-5-31 11:22:19发布的主题帖“伺服电机的惯量选择” 的部分内容,回帖全文如下:(充分表达了“波恩”对运控系统中快速性与伺服电机惯量选配原则的观点,请注意运行平稳性不等完全同于系统的稳定性)

 4楼 回复时间:2008-6-1 13:37:50

运动控制系统中伺服电机的惯量选配的最根本原则还是为了保障系统的加减速能力,如果片面追求电机惯量如何小,而不顾折算到电机轴的系统惯量,则仍然未必能够达到良好的系统加减速能力的匹配。

因此,系统不论惯量大小,如果需要追求系统加减速能力的话,适宜选用更小的惯量比或者用更大的力矩/总惯量表示的系统加减速能力。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此时如果又想追求系统的运行平稳性,则适当选择较大惯量的电机,牺牲一点系统的总加减速能力,也能收到一定好处。

如果不追求系统的加减速能力,则惯量比可考虑放大,不过如果系统的惯量比超大,则系统加减速时间较长,此时需考虑电机或伺服器的过载能力,必要的时候,需要进行限流工作。

网友C:
大家别吵了,如一套伺服空载响应频宽为900Hz,如能接受1Hz响应频宽,带899倍电机惯量的负载也无所谓,

网友B:
声明:虽然与“刘志斌”在技术观点和技术传播理念上差距甚远,但还不至于需要开罪于“刘志斌”这样一位敢说敢为,率性直言的技术同行,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本人不会继续在本帖中与“刘志斌”发生任何争执和单方面指责,只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对论坛上需要帮助的朋友们有所帮助,有所启示。

网友R:
进来慢慢看,长长学问。

网友B:
to 电工A: 很难,各家的伺服系统基本上都会有负载惯量比的上限,比如三菱的伺服系统,超小惯量的,上限基本为30倍,小惯量/中惯量的基本为15倍,究其实质是受限于控制系统的稳定域,其实伺服驱动器对另一种类型的惯性环节:电机绕组的电感也往往有限制,曾经看过Kollmorgen的Servo Star系列的某款高端伺服驱动,就明确给出了绕组的电感范围2mH~12mH,下限是为了约束电流脉动,而上限则是受限于电流环的稳定域。

因此,伺服电机与负载的惯量比,就伺服本身而言,更多的受限于算法模型的增益与稳定性的折衷;就应用系统而言,更需关注系统总折算惯量与快速性的折衷。

网友S:
学习了,本论题不错喔喔喔喔!!

网友P:
嗯,嗯,波恩前辈在116楼的总结非常好,受教了~~~除却伺服模型本身的限制,我觉得电机-负载惯量比受机械连接刚性的影响也比较大

楼主:
那再把这个命题延伸一下……

对于“普通”的步进电机的选型,就不受这个惯量比的限制了? 因为它不存在什么算法不法的。

网友B:
“我觉得电机-负载惯量比受机械连接刚性的影响也比较大”———这一点补偿的好!

to “ShowFine”———步进系统拖动的惯量过大时,电机会很容易丢步。另,对于一般的拖动电机而言,负载惯量直接影响启动过程所用的时间,如果没有启动电流限制,电机电流可能渊源超出额定数倍,惯量过大,启动时间过长,势必造成电机发热过载,甚者损毁。

网友O:
引用 网友C:

假定1Nm的转矩能把1Kgcm^2惯量的负载在0.1秒内从0加速到3000rpm,如果惯量加倍,加速时间也要延长一倍.电机惯量在系统整体惯量中占很大比例的情况下,尤其要考虑了.

楼主:
to 波恩:

我的意思是,步进系统里, 我已经核算过了负载的加速转矩,摩擦转矩等等, 而我选的步进电机都满足这些力矩要求。  这个时候我是否也要象伺服电机一样注意电机转子惯量和负载惯量的比值?

因为步进电机没有闭环调节的过程, 只要力矩满足了系统的加减速要求,也满足了负载停止时的保持力矩,那么就可以了。     在这里仅仅是力矩的大小、负载总惯量(电机转子+外部负载)的大小、摩擦系数、决定了电机加减速的时间, 而不会涉及到系统的调节稳定性了。

不知对否?

网友B:
to 楼主:同意上述看法。

另,120楼中“我觉得电机-负载惯量比受机械连接刚性的影响也比较大”———这一点补的好!  (原文笔误,见谅!)

网友L:
恳请波恩正面回答以下问题:

当机械部分已定,假设符合力矩要求的电机有N种,我是不是要选转子惯量最小的电机(因为总惯量小,加速快),还是选惯量大的(因为惯量匹配)?

我只想知道该选哪种和理由是什么?

网友B:
to " 双片机":这是一个很实例化的需求!

如果机械部分已定,则对于驱动轴而言,负载和负载惯量就已经确定了。再假设“符合力矩要求的电机有N种”,注意这里所谓的符合要求,很可能忽略了一件事,就是电机自身的惯量,所以才会出现“是不是要选转子惯量最小的电机(因为总惯量小,加速快)”这样的疑问。

对此,多数伺服系统选型的指导原则是,伺服电机的力矩选择不仅需要考虑被折算到电机轴端的驱动对象的机械负载(工作阻力和摩擦阻尼),也必须考虑系统的惯性负载(加减速力矩),尤其是对于快速性有较高要求的系统。因此片面选择小惯量电机,未必是最合适的选择。

比如,在负载波动较大,或联轴节刚度偏软的情况下,电机的惯量偏小反而对运行平稳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宁愿选择惯量稍大,以保证系统的运行平稳性。如果还要兼顾系统的快速性,则建议选用力矩也偏大一些的电机,不过最好同时提高联轴节的刚度。

网友L:
另外我想问一下欧系的伺服有没有这个惯量比要求?

网友B:
对于伺服应用而言,无论是哪里出产的伺服,都会存在系统快速性与稳定性的折衷矛盾,惯量比则是影响这一矛盾的最主要因素。

对于伺服的控制算法而言,惯量比事关算法稳定域,过大的系统惯量容易造成控制系统失稳,任何伺服控制系统原则上都会存在能够承受的惯量上限。

因此个人以为:欧系伺服同样会存在惯量比要求,只是其值域可能会更宽泛一些。

网友E:
“过大的系统惯量容易造成控制系统失稳,任何伺服控制系统原则上都会存在能够承受的惯量上限。”非常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L:
哈哈,刘志斌来议和了.

开个玩笑,论坛就是要讨论得激烈一点!让大家能学到知识才是硬道理.

网友E:
说得对就要支持,不管是反对或支持过自己的人!不然这个论坛就会发臭!!!

网友T:
对:波恩 关于

to 电工A: 很难,各家的伺服系统基本上都会有负载惯量比的上限,比如三菱的伺服系统,超小惯量的,上限基本为30倍,小惯量/中惯量的基本为15倍,究其实质是受限于控制系统的稳定域,其实伺服驱动器对另一种类型的惯性环节:电机绕组的电感也往往有限制,曾经看过Kollmorgen的Servo Star系列的某款高端伺服驱动,就明确给出了绕组的电感范围2mH~12mH,下限是为了约束电流脉动,而上限则是受限于电流环的稳定域。

因此,伺服电机与负载的惯量比,就伺服本身而言,更多的受限于算法模型的增益与稳定性的折衷;就应用系统而言,更需关注系统总折算惯量与快速性的折衷。

 ;

 ;

 ;

内容的回复:";下限是为了约束电流脉动,而上限则是受限于电流环的稳定域";

这句话愿闻详解。

网友B:
电感的平衡方程为:U=i*r+L*di/dt

对于伺服驱动的功率逆变环节而言,如果忽略稳态电流,而只考虑每个PWM的电流变化率的话,则有Δi=U*Δt/L,因而对于确定的母线电压U,Δi的最大值取决于最大脉宽对应的Δt和电机绕组电感L,如果固定PWM周期,则最大脉宽Δt固定,此时Δi的最大值与电机绕组电感L成反比,因此对于目标电流波动水平而言,就会存在的最小L的限制要求。

此外,对于电流闭环调节而言,作为惯性环节的L也会影响闭环带宽和闭环稳定域,因而也相应的会对最大电感有所要求,不妨下去推导传递函数,自行分析以下电感对于闭环稳定域的影响。

网友U:
哎,我都有点给你们说糊涂了。真是吃惊,前两天一个西门子的工程师也和我说不知道转动惯量比是怎么回事?对于一个伺服系统来讲,

你需要考虑的是转速,扭矩,转动惯量比。这三个数就像红绿蓝三色一样,对伺服系统起重要作用。对于直线运动的物体:J=91.2*m*(v/Nm)2, 这个是外部的转动惯量,如果你有减速机,哪么需要再除以速比的平方。然后就是则算到电机轴的转动惯量,这个数值除以电机本体的转动惯量就是比值。波恩说的是对的,电机短的惯量打,细的小些,在差不多的尺寸下。

如果你不考虑转动惯量比,那么你的系统将可能会进入震荡,在快速变化加减速的时,环体更本就控制不住。以SEW的单轴控制器而言,CFC模式下电流环体的响应为125us,速度环体小于0.5ms.可是即使这样,系统的震荡也步可以避免,因为这个是机械运动学决定的,不是电控可以解决的事情。

至于说的1-3这个数值或者更大的数值,取决于伺服电机,减速机,伺服控制器。一般欧美的水平也就在10-20以内。

网友V:
支持刘志斌的说法!

一台机器,它的惯量就如同它的质量,在制造之初就已经确定,有些人会调节这个惯量的大小来调整伺服,其实是不正确的做法。

楼主:
又一个被传销洗了脑的,哎……

网友U:
又一个被传销洗了脑的,哎…… ?

不是调节这个惯量,是调节这个惯量比。在原始设计的时候需要考虑

网友V:
"又一个被传销洗了脑的,哎…… "

我没有被洗脑,只是觉得刘志斌的说法合情合理,很能说明问题。

强烈要求班主将此贴加精。

网友W:
这个lzb又到这里发表高论了,呵呵!!!

网友W:
一般厂家给出一个最大惯量比的推荐值,超过此值不是说不能用,一般说可能会严重影响动态响应,系统性能过低,但是你要是要求不高,动作频率不快的话也问题不大。

网友X(2009-02-21):
这是因为电机轴与负载之间都不是刚性连接的,而是通过联轴器或者螺丝柔性连接的,柔性连接的机构类似一个弹簧,力总是先通过电机作用到弹簧,然后再通过弹簧变形拖动负载,传递的过程需要时间,在运动的过程中,会出现电机已经到位,而负载还没有拖到位的情况,负载的运动总是滞后于电机的,而反馈传感器大多安装在电机上,在往复运动中,如果电机已经到位,负载还没有到位,由于惯性,负载还将继续运动,等负载真正到位之后,由于惯性,负载不会停止,而是继续压缩弹簧,向前运动,等到负载速度降为零时,压缩的弹簧又将产生拖动力,使负载向相反的方向运动,如果电机惯量不够大,变形的弹簧也会带动电机轴朝着与负载相反的方向运动,然后能量通过弹簧的弹性变形在电机与负载之间来回传动,造成谐振。谐振一般都是发生在电机停止的时候。以上是直观的解释。如果推倒力矩电流到负载之间的传递函数,考虑到柔性连接,就会发现电流到负载之间有一个二阶的共振模型,画出Bode图,可以看到,随着负载惯量比的增大,谐振的峰值会降低的,这就使得电流信号不容易激起谐振了。一句话,电机惯量和负载惯量的匹配主要是改善谐振。参见《控制系统设计指南》,George Elliss 著, 刘君华 汤晓君译,电子工业出版社。

网友Y:
好贴~~看后顿悟许多~~

网友B:
“142楼”的论述有混淆“伺服驱动器的惯量比参数”与“负载物理惯量和电机物理惯量之比”的嫌疑。

网友Z(2009-09-22):
你们讲的太多了,也好烦杂,我好难明白。举个例子:我现有一台机器(惯量定了),电机用1KW的,如果用小惯量/中惯量/大惯量,它们会的什么结果? 松下中惯量和大惯量,1kw的转矩和转速都是一样的,惯量却是6.17/26,相差很大,如何用?

网友AA:
不打算发表什么意见,只打算说一下方法:不管是什么问题,别人的回答只能作为参考,直到自己能找到证据那说明这个观点的正确性,这些证据可以是手册、比较专业的书籍等可靠性比较强的东西。这是我在被蒙了很多次后才明白的道理。很多人都喜欢想当然,脑袋一拍就有结论,可千万别太相信。讨论的问题电机拖动里面都有,很基本的问题,不知道刘志斌大哥为什么老是瞎举例子,很容易给人误导。可能是刘大哥口才比较好,而且分析条理很清楚的原因,希望以后更正。

网友Q:
":我现有一台机器(惯量定了),电机用1KW的,如果用小惯量/中惯量/大惯量,它们会的什么结果? "

那要看您的机器,惯量是多少了.

网友B:
“我现有一台机器(惯量定了),电机用1KW的,如果用小惯量/中惯量/大惯量,它们会的什么结果? ”

=======================================================

日系伺服同样是1KW,小惯量的,可能是额定速度3000rpm,额定力矩3Nm;中惯量的,可能是额定速度2000rpm,额定力矩5Nm,也可能是额定速度1500rpm,额定力矩6Nm;大惯量的,可能是额定速度1000rpm,额定力矩10Nm。

看看这差异,就可以想象驱动效果的差别!

伺服电机选型,首先看的是力矩和转速,其次是惯量,至于功率除了可以部分指导配电容量,根本就是捎带脚的结果,大概也只有日本人会这样指导选型,国人也就跟着折进去了。

网友AB:
我也在寻找这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AC(2009-12-30):
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公式 MV=FT就可以说明大部分道理 不过惯性比还是不怎么明白 如果联轴器刚性足够 那惯性比是不是可以忽略

网友Q:
“如果联轴器刚性足够 那惯性比是不是可以忽略”

当然不是,无论怎么连接的,有负载,就有惯量比的问题。

网友A:
“如果联轴器刚性足够 那惯性比是不是可以忽略”

足够这个词没有定量,也很难定量。

网友AD(2010-02-25):
请教! 伺服电机 怎么样划分 小惯量、中惯量、大惯量的 谢谢

网友Q:
豪兴没有严格的标准.

网友AE(2010-08-18):
引用 网友B:
“142楼”的论述有混淆“伺服驱动器的惯量比参数”与“负载物理惯量和电机物理惯量之比”的嫌疑。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F:
引用 网友B:

to " 双片机":这是一个很实例化的需求!

如果机械部分已定,则对于驱动轴而言,负载和负载惯量就已经确定了。再假设“符合力矩要求的电机有N种”,注意这里所谓的符合要求,很可能忽略了一件事,就是电机自身的惯量,所以才会出现“是不是要选转子惯量最小的电机(因为总惯量小,加速快)”这样的疑问。

对此,多数伺服系统选型的指导原则是,伺服电机的力矩选择不仅需要考虑被折算到电机轴端的驱动对象的机械负载(工作阻力和摩擦阻尼),也必须考虑系统的惯性负载(加减速力矩),尤其是对于快速性有较高要求的系统。因此片面选择小惯量电机,未必是最合适的选择。

比如,在负载波动较大,或联轴节刚度偏软的情况下,电机的惯量偏小反而对运行平稳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宁愿选择惯量稍大,以保证系统的运行平稳性。如果还要兼顾系统的快速性,则建议选用力矩也偏大一些的电机,不过最好同时提高联轴节的刚度。

波恩大哥,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上面这段话的意思:如果在不影响系统稳定的前提下,就可以尽量选择转子惯量小的电机呢?这样系统的快速性提高了,而又不影响稳定性。

网友AF:
那这个“惯量比”的实际意义,是不是就是系统稳定性与快速性的平衡点或者说临界点?

网友B:
to  “belion”:伺服的这一参数原则上最好和物理上的实际比例保持一致,在经典的PID控制系统中,惯量比只是系统增益的一个因子,因而即使不一致,也只是系统增益有所变化,在系统稳定性没有问题的前提下,伺服也照样可以工作,而且可能还工作的不错。这就是PID算法的模型无关性带来的结果。

to “路人丁”:如果目标是快速性,而且负载惯量又很小,当然是电机的惯量小了系统快,但是太小也不合适。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不建议大家把目标盯在惯量比上, 而是应该关注系统的总体性能要求。还拿快速性做例子,关注点首先应该是系统的加速能力, 也就是驱动力矩减掉阻尼力矩负载后与总惯量的比值,然后再看惯量比,因为有快速性要求,所以惯量比不宜大,也不要太小,0.5~2,相对合适。对快速性有特别要求的时候,可以大马拉小车,惯量比甚至可以选在0.5以内。

网友AG:
今天从头到尾把这帖子看了一遍,因为这个问题我也不懂,本来是来找答案的,后来看着就迷糊了,大家的挤牙膏一样的讨论。真的没法把它联系起来一起理解,几位高人在这方面的经验是不用怀疑的,只是在想。为什么就不能每人整理一小篇文章,由浅入深的讲述一下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呢,这样给新手一个好的学习机会。

网友B:
一步登不了天!老手都是新手熬出来的,更何况惯量问题本来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能看到众多人等在此挤各色的牙膏,就是新手最好的学习机会了。

网友AH:
拿斯诺克打个比方哈:
白球去撞一乒乓球,乒乓球飞了。。。
白球去撞一铁球,   自己飞了。。。
只有去撞和自己质量差距不大的球,才能控制自如,爆147分啊。

网友Q:
为什么就不能每人整理一小篇文章,由浅入深的讲述一下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呢,这样给新手一个好的学习机会。

论坛这种形式,本身就是用来拾遗补缺的。要系统、完整的了解点什么,论坛不是一个良好的渠道。

网友B:
书籍也许系统,但未必实用,尤其是现如今的书籍。

技术和经验需要积累,想一招制敌,不现实。

网友AI:
电机的电气输出转矩为: T=T1+J1*dω/dt+T2+J2*dω/dt     T1---电机阻尼转矩,J1*dω/dt---电机贯量转矩,T2+J2*dω/dt --负载转矩,要快速定位,dω/dt 必需有好的动态特性,即T足够大。伺服位置环动态特性是在额定负载转矩下的指标。显然J2*dω/dt 会造成过载,限制J2即限过载。J1/J2依不同伺服位置环动态特性而定!独立讨论J1/J2一定会没结论。

网友AJ:
请教! 伺服电机 怎么样划分 小惯量、中惯量、大惯量的 谢谢 -----------從外觀 電機瘦長 長度>外徑 小慣量  外徑越大慣量越大

多數對電機的扭力會在意可是慣量經常被忽略 尤其對速度精度不要求 反之碰到像高速分度 高速定長裁切 或印刷 若不知慣量在此扮演的角色 那準死

最後我也對慣量來形容 慣量大的電機 就像柴油車爬山坡 慣量小就像汽車爬山坡

网友AK:
在转子材料相同的情况下,

电机长度确定,半径越大的,惯量越大;电机半径确定,电机越长的,惯量越大。

需要高速且频繁定位的,就用低惯量的,对加工的稳定性要求高的,考虑用中大惯量。

网友AL:
控制理论中是没有惯量比这个提法的,因为理论中控制参数(如PID)参数变化范围非常大。实际上用计算机进行控制,这些参数变化的范围远远小于理论值。即你的拖动系统惯量比非常大,你会发现你很难找到参数让系统稳定下来并达到你需要的性能。即使找到了合适的参数,如果你使用柔性的连接件(皮带、链条等),你会发现电机轴停止了,而负载还在转,甚至皮带出现打滑,磨损大。这就是惯量不匹配的结果。如果你使用刚性大的连接,如直拖,则惯量比可以大一两个数量级,这时可以只考虑负载惯量。

网友AM(2011-03-24):
还不如不看呢,原来里面这么复杂吗,简单化不行吗

网友AN:
一楼说的不错,我顶一下。

网友AO:
进来学习一下。不过看了还是很迷惑。。。。。。。。。

网友AP:
小弟不才,发表一下愚见:

这个应该是系统稳定性上的问题,小惯量带大惯量负载会造成系统不稳定。详细的我也说不清。

网友AQ(2011-09-16):
我最近也在研究类似的问题,呵呵这个贴很老了,跟一下希望大家别介意.

我认为这个惯量比的设置主要是表现在系统稳定性上的,这个跟系统的柔顺性在高频时候的响应有关.

当系统处于高频响应时,驱动器的视在惯量可能会很小,极端情况下就是电机转子惯量,但是由于实际的惯量肯定比这个大,也就是说,我们实际设置的增益是针对大惯量的,但是这个时候视在惯量小了,大增益对小惯量,这样增益裕度会减小.不合适的增益会引起振荡.

网友AQ:
对:刘岩利 关于

“如果联轴器刚性足够 那惯性比是不是可以忽略”

当然不是,无论怎么连接的,有负载,就有惯量比的问题。

内容的回复:

这个刚性本来就跟惯量比有关,当然也跟连接器件有关了.如果没有采用柔性连接器什么的,直接连,惯量比1:10000,相对来说,电机轴就是根头发丝,这时候它已经变柔了.

网友AR(2012-05-15):
支持,刘志斌,本人现在正出现了这类问题.就是因为负载惯量比过大,出现超调.

网友AS(2014-09-01):
正在理解这些相关概念,学习!

网友AT:
刚接触,学习中,不是我的专业,下面有不当之处请见谅。

我看有不少人对刘志斌的碰撞形容有看法,不知我的下面的几个公式是否能帮到他:

1. 定量定理: F*dt=dp,  即: 合外力的冲量等于质点(或质点系)动量的增量。

2. 角动量定理:M=dL/dt, 即:质点所受的合外力矩等于它的角动量对时间的变化率。

   其中,角动量L=rxp=rxmv, r--质点相对于固定点的径矢,x--叉积

3.刚体定轴转动定律:M=J*a, 即:刚体对某一固定转轴的合外力矩等于对此转轴的转动惯量与所获得的角加速度的乘积。

根据以上三条定律,转动惯量与动量就联系上了。

但是,惯量匹配似乎要涉及惯量匹配的定义。不知道哪个是标准?

1) 有认为是为了使负载的功率变化率最大(理论上Jc=Jm),响应最快。Jc--折算到电机侧的负载转动惯量。从而引出最佳减速比或最佳螺距计算公式。

2) 也有认为只是为平稳性考虑的(这要区分是否刚连接,当然理论上完全刚性连接是不可能的,那么不知是否可以把刚性程度理解为连接器的传递效率)

不知是否还有其他的定义?

————————————————————————————————————————

今天想了下,是否可以这样考虑:

1)惯量匹配只是为了使负载功率变化率相对较大,响应较快。不匹配时,只要系统稳定,本身问题也不大,只是功率变化率较低,响应慢。当电机侧的负载转动惯量与电机转动惯量相等时,可称为惯量完全匹配(或最佳匹配);相差一个量级内(不同应用经验范围可能不同),基本上可称为惯量匹配。而且一般电机转动惯量不大于负载,否则可以选择更低惯量的电机。

2)不匹配时,容易有稳定性问题,这可能与联轴器有关(也包括机械上的其他环节,这里主要讨论联轴器)。联轴器刚性相同时,惯量比越大,稳定性越差;惯量比不变时,联轴器刚性大时,稳定性好,反之,稳定性差。因此,这就出现了刚性大的(比如一些高精度的小床子),可以选择小惯量的电机(负载电机惯量比较大),仍然可以保持精度和稳定性要求。虽然响应不是最快,但只要达到足够快速即可,同时小惯量电机会较经济。

网友AU:
说白了就是一个刚性问题,不知道各位在这里讨论神马。

高的响应能力在一定程度程度上能补偿刚性的不足,但是也不是无限的。关于惯量比实际相当与一个扰动而已。。。

网友AV(2014-10-17):
我觉得刘志斌解释的比较合理,以前也就这个问题纠结过很久,个人认为,伺服电机带动物体运动,本身就存在一个力的传递问题,在传递过程中,我们不能想当然的认为物体是一体或者完全刚性的,这样电机转子的惯量就有很大作用了,可以简单地用小球大球相撞实验去想象。

网友AW:
学习了,让我明白了惯量的定义,同时也知道了怎么对电机选型。

网友AX:
负载跟电机惯量不匹配的话,是无法做到理想设计要求的高速运转的,反其然还会带来很多麻烦事,到时就说不清是电气出问题还是机械出问题了,搞不好还怀疑软件写得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