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路过高手老师给出解决方案

楼主(2008-07-16):
我现在正做1项目,用的是西门子S7-200  CPU224型的,外部要来9路高速脉冲,我只知道这种PLC有HSC0--HSC5六个高速计数器,还有其他高速计数器用吗?有路过的高手老师帮我解答的话,非常感谢,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没办法啊,只能用两台了

网友A:
看是什么样的高速。你应该把你采用的意图说出来。这样才能好判断怎么才能有用

楼主:
对:huting 老师关于

看是什么样的高速。你应该把你采用的意图说出来。这样才能好判断怎么才能有用

内容的回复:是9路管道的液体流量计给的脉冲,要求用脉冲能用上位机读流量计实时值

网友B:
“只知道这种PLC有HSC0--HSC5六个高速计数”

外部要9路高速脉冲:

1)HSC0--HSC5六个高速计数分别输出6路;

2)HSC0+HSC1、HSC2+HSC3、HSC4+HSC5分别输出3路;

3)1、2共输出9路!

楼主:
谢谢刘志斌老师的解答,只是HSC0+HSC1,HSC2+HSC3,HSC4+HSC5,如果这样的话,HC0---HC5里的值不是有重复的吗?这个问题怎样理解啊,刘老师

楼主:
有路过的高手老师给解答下刘志斌老师方案,记数地址会不会冲突啊

网友C:
你用他的方法搞下,别被同事笑得以后不能出门就可以了

网友C:
西门子的200的你可以用两台PLC啊

反正你是上位显示的,或者你找西门子的问他们有没有新推出的高速计数模块!

网友B:
我想还是把问题、及条件没说清楚,如果需要9路,但不同时的话,6路就能满足,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不是万全之策!

楼主:
还是老盖老师说的对啊,我也这么想的,同时感谢老盖老师和刘志斌老师

网友C:
拜托以后别喊我老师!!!

我对这个此比较过敏,喊我老盖就可以了!

楼主:
呵呵,老盖太客气了,给个QQ有问题找你,好吗?我刚接触西门子的PLC

网友B:
还有个思路就是把9路合并组合成6路!

楼主:
谢谢刘志斌老师,可能我说的不够详细,我是想这9路能同时工作而计数又互相不干涉

网友B:
1、如果两种思路都不允许,那就换机型好了!

2、当然老盖有见解,那就不讲出来?

3、不讲还打击别人不知为何故???

网友B: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1、三相交流电本应六根线供电,可是供电线路只有三根或四根?

2、不就是把三相交流电六根线作联接的结果吗?

网友B:
所以你的问题怎么解决:

1、将6路组合(加、减、分频)都可以,组成9路;

2、或者将9 路高速脉冲组合成6路,在分别运算出9路的值;

3、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串行压缩延时不同时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