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机械中五种零件的维修技巧

楼主(2008-07-16):
1、发动机缸盖变形的修理
  我公司两台日本川崎KLD85Z型装载机,其发动机缸盖由于长期工作在高温、高压、热负荷和交变载荷下而发生翘曲变形,气缸垫从水道口处冲坏,造成燃烧室压力下降、发动机动力不足和散热器加水口往外冒水。
  连续换过两次气缸垫,各使用一个月后便又被冲坏。经拆检,发现气缸体、气缸盖均发生变形。气缸体的平面度误差为50μm,还符合技术要求,但气缸盖的平面度误差则达到0.20mm,此变形则为气缸垫被冲坏的主要原因。
  我们采用的修复方法是,由于该机盖上无燃烧室凹形,不必考虑燃烧容积的变化(燃烧室容积的变化值一般不应大于原容积的4%),采用平面铣削的方法加工了缸盖平面;在缸盖与缸体接合面的水道口处安装了一紫铜垫(该铜垫的厚度为水道口凹台厚度的1.2倍),代替气缸垫上的橡胶密封圈,然后安装气缸垫,同时采用先冷紧后热紧的方法坚固缸盖螺栓。用此方法修复的发动机,再未出现过冲缸垫的故障。
  2、干式薄壁缸套的应急修理
  我公司一台小松WA420型装载机,因长期在野外工作,发动机使用的冷却水中含矿物质较多,加之对冷却系统滤清器维护的疏忽,发动机曲轴箱在II缸处发生穴蚀,同时使薄壁缸套也被穴蚀,出现Φ2mm大小的孔洞,导致曲轴箱油底壳进水。考虑到该机为1992年购入的设备,发动机的曲轴,凸轮轴和缸体已达到或接近使用极限,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修复已无价值,但发动机的缸套和活塞的磨损量仍符合技术标准,无烧机油和冒黑烟现象,且发动机工作正常,油耗没有明显增加,液压系统及底盘部分仍可继续使用,且明显比国产同类机械效率高。为此,我们将原有的缸套调转180度,并在曲轴箱体穴蚀处用AB胶粘堵,然后重新组装发动机,再次运行表明工作正常。有了这次教训,在后来工作正常。有了这次教训,在后来工作中管理和维修人员都非常重视冷却水滤清器的保养。自修复至今已一年,该机仍在使用中。
  3、推土机台车架的焊接修复
  SH320型推土机经过6年使用,台车架由于长期受到不同方向弯矩和扭矩的作用,两台支架螺栓发生了断裂,加上又未及时发现,导致台车架小臂处断裂成两节。由于难以修复,同时得知即使购买旧件也得1万多元,为此我们决定采用焊接技术进行修复。具体做法是,先按照原状将断裂螺栓装上,将台车架组装好,将裂缝先点焊住,然后拆下并拉回车间,用支架架起30cm,在裂缝周围1m范围内用炭火加温(防止局部受热变形),使其达到120 ℃左右,然后用乙炔焰气割出V形坡口,使坡口深度达到臂厚的3/4处,然后实施焊接。焊接工艺如下:采用直流弧焊机,反接法(焊件接负极),J507焊条(使用前加热到100 ℃),焊条直径为Φ3.2mm,焊接电流根据起弧情况调节。焊后,消除应力(加热至200-300℃缓冷),并进行修磨处理。焊好后装机使用表明,质量完全符合要求。该机现已使用10个月,工作正常。
  4、装载机制动力器
  活塞缸的加工修复
  装载机上多采用双管路气助力液压式制动系统,我公司一台KLD85Z型装载机上也采用了这种制动系统。由于长期使用,一次,制动助力器在使用过程中突然失效,查其故障原因为:助力器液压缸内腔长时间受制动液腐蚀而出现麻点,导致橡胶皮碗磨损而失效。
  经过查询,此产品无国产件,进口价为1.2 万元。显然,若购买则经济上不合算。我们发现BJ2020型吉普车离合器修理包里的橡胶皮碗与此机的皮碗大小相近,只是外径稍小一些。再分析活塞腔尺寸后认为,此件完全可用车床加工;采用快速小进刀量加工,以降低内腔的粗糙度;进刀时调整刀架2-3度,使内壁有一定斜度;内径根据皮碗的外径尺寸定,且比其原尺寸小0.4-0.5mm。经过认真测量加工,修复后完全可以正常使用。
  5、T815型自卸车易损件焊接修复
  我公司有捷克产T815型自缸车共30台,在几年的使用中发现,由于该车底盘部分的国产化,底盘质量不能满足施工要求,某些配件经常发生恶性断裂,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损失。经过长期摸索,我们对该机的易损件(比如钢板吊耳、钢板卡子、弹簧钢板和半轴套管等)进行了焊接修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施焊时注意:使用直流弧焊机,J506焊条,焊前预热,焊后保温,消除局部热应力,防止应力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