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冰箱温控哦

楼主(2008-07-16):
冰箱温控器坏了,拆下检查温控器,谁知道温控器上那根测温线是测的哪的温度呀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呀!!!

网友A:
一般是测冷藏室的温度。

网友B:
你可以查看到温度测试头呀 然后就知道哪根线了

楼主:
不对吧,冷藏室一般是恒温的

网友C:
一般的是冷冻的呢  具体你看测温头到哪里的啊

网友D:
冰箱一般分为几个温度区比如说4度、-10度、-17度,它是如何实现温度控制的?难道温度控制用的PID控制?效果相当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