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KW水泵电机节能改造!!

楼主(2008-07-16):
110KW水泵电机节能改造!!

请问如何评估“110KW水泵电机节能改造”可行方案????

网友A:
1、先确定现在的工作状态,有哪一部分能是浪费的可以省的;

2、计算节电量、节电率;

3、确定改造方法,采用改造设备,并计算新引入设备的功率损耗,选择引入设备的功率损耗最小的设备;

网友A:
4、你现在要告诉大家,你的系统是怎么工作的,工作参数是多少?

网友B:
我们完全有能力达到你非常满意的效果!有兴趣电话联系13812126331 QQ494095965

楼主:

请问如何评估其可行性? 另外,改造后,要保证其流量不变,压力在所需值以上!!

网友C:
西门子有一种430系列的变频器专门针对风机水泵做节能方案的  QQ:50454359    0755-86168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