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奇怪问题

楼主(2008-07-16):
连续试验了三台k120s K7M-DT60U ,发现输出异常,将24v经中间继电器接入输出点,0v接入com点,输出指示灯全部点亮,但是没有一个点能使中间继电器接通(中间继电器试过没问题),plc全部清除后,重新灌入程序,问题依旧。望高手能提供思路?

网友A:
应该还是接线问题,24V供电不对

楼主:
直流电源换过也没有用,不知plc中是否有特定的标志位将输出屏蔽?

网友B:
接错线了,不能像继电器那样用,还要有一个接24V的地方没接吧。

楼主:
load f10 dmov hffffffff p004 end 程序如上所述 线路 为+24v 经中间继电器接入输出点p54, 0v接入com7,但是中间继电器不动作,不知还有哪里未接线?

楼主:
晕倒,原是p点未接戏,谢谢各位指点。

楼主:
晕倒,原是p点未接线,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C:
这种事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