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LC 5/03带两个触摸屏PanelView Plus 700怎么通讯?

楼主(2008-07-16):
初次使用Rockwell, 选用PLC为SLC 5/03,如果是一个屏可用RS232,可是需要两个触摸屏,应该选择怎样的通讯?需要什么硬件?

可以在屏上增加接口,比如DH485

网友A(2008-12-19):
我也想知道SLC 5/03中RS232与DH485能不能一起用,rs 232接屏,485通过卡接工控机。望高手给与解答????

网友B:
使用网络几个屏幕应该都可以,比如DEVICENET或者CONTROLNET,具体我也没有尝试,应该可以,需要增加一个通讯模块和设置网络

网友C:
都用DH485也可以,串联就行

网友D:
用以太网也可以

不过需要加一个1747-ENI的模块和一个交换机!

网友E:
把你的型号告诉我,我看看支持什么协议,是否需要硬件。

网友F:
4楼的说的办法可行。

网友G(2009-02-02):
可以用一个DH485(RJ45接头的那个),另一个用DH485或RS232(DB9接头)

网友G:
我以前单位的SLC 5/03就是用DH485(RJ45接头的那个)连PanelView550的,RS232(DB9接头)用来与电脑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