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我国称重传感器的现场使用和调试

楼主(2008-07-16):
探究我国称重传感器的现场使用和调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摘要:称重传感器被称为电子衡器中的心脏部件,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由称重传感器制作的电子衡器也已广泛地应用到各行各业,实现了对物料的快速、准确的称量。本文主要以全电子汽车衡为例,从对称重系统的构成和工作原理、现场使用、调试和故障排除中来分析和总结了现状。称重传感器的使用和调试。
关键词:电子衡器 称重传感器 称重仪表 称重系统
一、引言
现代信息技术的三大基础是信息的采集、传输和处理技术,即传感技术、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它们分别构成了信息技术系统的“感官”、“神经”和“大脑”。信息采集系统的首要部件是传感器,且置于系统的最前端。在一个现代自动检测系统中,如果没有传感器,就无法监测与控制表征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各种参量,也就无法实现自动控制。在现代技术中,传感器实际上是现代测试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的基础。
称重传感器被称为电子衡器中的心脏部件。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由称重传感器制作的电子衡器也已广泛地应用到各行各业,实现了对物料的快速、准确的称量。特别是随着微处理机的出现,工业生产过程自动化程度化的不断提高,称重传感器已成为过程控制中的一种必需的装置,从以前不能称重的大型罐、料斗等重量计测以及吊车秤、汽车秤等计测控制,到混合分配多种原料的配料系统、生产工艺中的自动检测和粉粒体进料量控制等,都应用了称重传感器。目前,称重传感器几乎运用到了所有的称重领域。在这里我以SCS全电子汽车衡为例谈谈称重传感器的现场使用和调试。
二、称重系统的构成和工作原理
1.系统构成
SCS全电子汽车衡主要由称重显示仪表、称重传感器、秤体等三大部分构成。其中,秤体是被称物体与转换元件之间的机械传力复位系统,包括接受被称物体载荷的承载器、传力复位机构、限位装置等,他是汽车衡的主要承载部件,起到了承受物体重量的作用。秤台和传力机构负责将物体的重量准确的传递给称重传感器。称重传感器(一次仪表)位于秤台和基础之间,将被称物体的重量按一定的函数关系转换为相应的毫伏级电信号,通过接线盒信号电缆输出到称重显示仪表(二次仪表)。经处理后仪表直接显示被称物体的重量数据。
2.工作原理
当称重物体或载重汽车停放在秤台上,载荷通过秤体将重量传递给称重传感器,称重传感器将重量转换为相应的mV级电信号。该信号经前置放大、滤波、A/D转换。由微处理器(单片机)对信号处理后,数字显示部位直接显示称重值。系统框图如图一:

三、现场使用和调试
根据长期在外现场调试的经验,以全电子汽车衡为例,我国称重传感器的现场使用和调试中主要存在下列几种情况:地基和秤体的处理,传感器选择,标定以及角差的调节,传感器的各类故障检测和排除,称重仪表的选择和故障检测等。
1.R60《称重传感器》国际建议
为了明确解决现场问题的目的,在这里有必要先了解国际法制计量组织(OIML)R60《称重传感器》国际建议。R60《称重传感器》国际建议将传感器分为四个准确度等级:A级、B级、C级、 D级。并规定了每个等级的分度数上下限。见下表:
准确度等级 A级 B级 C级 D级
下限 50000 5000 500 100
上限 不限 100000 10000 1000
确定准确度等级的传感器最大分度数以1000为单位表示。如:C3表示3000个分度数的C级称重传感器。
称重传感器最大允许误差与其最大分度数和实际检定分度值有关。如下表所示:
最大允许
误 差 载荷
A级 B级 C级 D级
±0.35V 0≤m≤50000 0≤m≤5000 0≤m≤5000 0≤m≤50
±0.7V 50000≤m≤200000 5000≤m≤20000 500≤m≤2000 50≤m≤200
±1.05V 200000<m 20000≤m≤100000 2000≤m≤10000 200≤m≤1000
另外R60国际建议中给出的一个图可以清楚的了解一些重要概念。

2.地基和秤体的处理
SCS全电子汽车衡的基础结构分为无基坑和浅基坑两种,施工中应满足下列要求:基础设计符合《JJG668—90固定式电子衡检定规程》的要求;基础的地耐力不低于98KPa;基础必须挖到冻土层以下;有必要有排水沟道的必须修排水沟道。磅房内必须设置一根接地桩,接地电阻必须小于4欧姆。
对于配置防浪涌保护装置的汽车衡和配置防爆装置的汽车衡有更加严格的要求,基础施工时必须严格按照提供的指标完成,否则将达不到防浪涌保护和防爆的要求。
从长期实际的秤体安装中我认为应注意的问题是安装限位螺栓和调整限位间隙。安装时必须做到限位间隙达到2~3mm,然后必须拧紧螺母。传感器的安装必须遵循传感器厂家提供的安装方法。安装好的秤台用水准仪检查是否水平。同时检查和校正秤台四周的间隙,使之达到安装要求。
3.传感器选择
称重传感器在选用时要考虑到很多因素,实际的使用当中我们主要从下列几个因素考虑。另外,称重传感器的灵敏度、最大分度数、最小检定分度值等也是传感器选用中必须考虑的指标。
(1)使用环境
称重传感器实际上是一种将质量信号转换成可测量的电信号输出装置。用传感器首先要考虑传感器所处的实际工作环境,这点对于正确选用传感器至关重要,它关系到传感器能否正常工作以及它的安全和使用寿命,乃至整个衡器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一般情况下,高温环境对传感器造成涂覆材料融化、焊点开化、弹性体内应力发生结构变化等问题;粉尘、潮湿对传感器造成短路的影响;在腐蚀性较高的环境下会造成传感器弹性体受损或产生短路现象;电磁场对传感器输出会产生干扰。相应的环境因素下我们必须选择对应的传感器才能满足必要的称重要求。
(2)传感器的数量和量程
传感器数量的选择是根据电子衡器的用途、秤体需要支撑的点数(支撑点数应根据秤体几何重心和实际重心重合的原则而确定)而定。一般来说秤体有几个支撑点就选用几只传感器。
传感器的量程选择可依据秤的最大称量值、选用传感器的个数、秤体自重、可产生的最大偏载及动载因素综合评价来决定。一般来讲,传感器的量程越接近分配到每个传感器的载荷,其称量的准确度就越高。但是在实际的使用当中,由于加在传感器上的载荷除被称物体外,还存在秤体自重、皮重、偏载及振动冲击等载荷,因此选用传感器时,要考虑诸多方面的因素,保证传感器的安全和寿命。下面给出一个经过大量实验验证的经验公式。
公式如下:
C=K0×K1×K2×K3(Wmax+W)/N
式中 C一单个传感器的额定量程
W一秤体自重
Wmax一被称物体净重的最大值
N一秤体所采用支撑点的数量
K0一保险系数,一般取1.2~1.3之间
K1一冲击系数
K2一秤体的重心偏移系数
K3一风压系数
(3)各种类型传感器的使用范围
传感器形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称重的类型和安装空间,保证安装合适,称重安全可靠;另一方面要考虑厂家的建议。对于传感器制造厂家来讲,它一般规定了传感器的受力情况、性能指标、安装形式、结构形式、弹性体的材质等。譬如铝合金悬臂梁传感器适合于电子计价秤、平台秤、案秤等;钢式悬臂梁传感器适用于电子皮带秤、分选秤等;钢质桥式传感器适用于轨道衡、汽车衡等;柱式传感器适用于汽车衡、动态轨道衡、大吨位料斗秤等。
(4)传感器的准确度等级选择
传感器的准确度等级包括传感器的非线性、蠕变、重复性、滞后、灵敏度等技术指标。在选用的时候不应该盲目追求高等级的传感器,应该考虑电子衡的准确度等级和成本。一般情况下,选用传感器的总精度为非线性、不重复性和滞后三项指标的之和的均方根值略高于秤的精度。
4.标定以及角差的调节
以电子汽车衡为例,角差调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衡器检定规程中做出了明确的要求,使用大质量的砝码要比使用小质量砝码组合的效果好。若用大砝码应放在区域中心位置,若用小砝码应均匀分布。N个承重点的秤,将最大称量1/(N一1)的砝码分别放置在1/N承重台板的面积上进行偏载检定。对于承受偏载量较小的承载器(如料斗秤),在每个承重点上要施加约等于最大称量的1/10。目前模拟式称重传感器是依靠接线盒的电位器来调节。调节方式分为两种:供桥信号调节和

网友A:
哈帝称重仪表,传感器特性简介-高抗振动,免砝码标定,故障智能诊断,,SMM记忆卡,支持任何PLC通讯

一、哈帝称重传感器-免砝码标定,高精度,免调角差,高防护.
哈帝称重传感器特性简介,请您查看!如果您需要更多的介绍请来电查询,谢谢!我们单只称重传感器的量程是10kg-90t之间的.
特性介绍(这里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详情请查看说明书):
1.实现免砝码标定,30秒完成称重系统的标定(采用美国军方C2®电子标定专利技术): 一键式标定(只需要在仪表按一下按钮,就标定好了),无须做任何其他工作,无需停机。 每个传感器都有内置的C2芯片,传感器的性能特征和所有原始测试参数被储存在一个内部记忆芯片中。哈帝仪表的C2注册标记,是经过检定的电子标定系统,它由内部芯片的参数和基准点来进行C2标定。
大吨位标定是个相对比较难的问题,哈帝产品的标定只需输入参考点(如果成为空就输零,有料可直接输入估计值)
2. 哈帝称重传感器精度非常高,静态精度能达到是1/10,000-1/20,000,动态能达到1/2,000以上。
3. 不锈钢的组件,匹配密封的负载传感器,是防尘防暴防腐防水的,有IP67/IP68的防护等级和FM的防爆认证。IP68防护等级的传感器可以放在水下一米使用,性能不受影响.
4.. 传感器安全过载是200%,极限过载达300%,传感器组件的自行修正。我们的称重传感器一般的协议都支持,无需调角差。比如:profibus、modbus TCP、DeviceNet、ControINET、OPC、Allen Bradley RIO特别不常用的要看每台仪表的情况而定,欢迎来信来电交流!!比如:我们最新的还支持Ethernet/IP,可以直接与笔记本或普通电脑通讯,设定参数和修改设定均可在电脑上完成。
二.哈帝仪表HI 4050单台称的称重控制器一款比较实用性的高抗振动,免砝码标定的称重控制仪表。几乎可以用于所有的工业称重领域。并且与所有的PLC进行通讯,可用于混料/配料,填料/缷料,重量计料位,检重,速率控制.
1、 显示精度可达1/40,000-1/50,000,内部分辨率达1:1000,000.能驱动8只350欧姆的传感器.
2、 C2®真正的免砝码电子标定技术-无需砝码标定,只需按下仪表按钮,30秒完成标定. 是一流的技术,您只需按一下按钮就会自动校准您的称重系统而无需放置砝码来校准(是通过传感器中的内置芯片来进行数字式标定)。
3、 WAVERSAVER®振动忽略专利-让您的称重读数在振动的情况下也能达到精确读数(不是滤波,是通过数字式的换算来自动忽略振动频率),采用美国军方技术,具有高抗振动功能可将振动忽略到0.25HZ以下,提供精确稳定的称重读数,能忽略工厂及称台周边的现场振动.
4、 仪表配有1G内存SMM®记忆卡(可拆卸),存储各种工艺数据,并能拔下来插到电脑上进行读数. 当您需要更换新的仪表时,只要您拔下旧表背后上的SMM模块,插入到新表上,所有的数据都会自动下载到你的新表上,可以让你在更换新的仪表时不用对系统进行重新组态,校准和工艺设定,保护工艺信息免遭破坏。
5、 具有IT®专利-故障智能诊断功能. 可读出每只传感器的电压和重量信号. 系统内部诊断专家,它可以对系统中的任何一点和任何一个传感器进行诊断,因为我们的IT芯片是直接安装在接线盒里面,并内置有继电器,这样当我们需要进行IT诊断时,我们的接线盒芯片会发指令给继电器对每个传感器进行一一查看,并发出MV信号给仪表来进行系统诊断。Hardy的IT®技术能解决您在工矿中碰到的任何问题,它会诊断您的称重系统问题,持续监视您的称重系统,并通知您哪里出现了错误,大量节省了故障查找和检修的时间.
6、 RS232和和以太网接口,内置网络浏览器,可接打印机或电脑,可远程监控,组态,远传数据记录显示.
7、 仪表经过防爆认证,防爆等级:Class I, Division 2,Groups A、B、C、D,T4A.可选供电:AC:110-240VAC或DC:24VDC,单位可选g,kg,t,lb,lb/oz,ton.认证:CE,UL/CUL,NTEP,CB SCHEME,CLASSI DIVI 2.

8. 通讯选件有:Divcenet,Ethernet/IP,Remote I/O,Modbus ,Profibus,四路模拟量输出.

(二).哈帝仪表HI3030多台称控制器是一台可以监视和同时控制多达4台秤的具有很强适应性和世界一流水平的称重控制器。具有HI4050同样的功能并且HI3030可对四台秤进行独立控制,同时显示读数,有以太网接口,内嵌网络浏览器,直接连接电脑.它能作为PLC,PC或DCS前台终端应用于例如液位,配料,装填,分配和重量核校,也可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台秤或称重监视仪。通讯配置:RIO,Profibus,OPC, 模拟输出:4-20mA或1-5VDC,内置继电器输出,ControlNet, DeviceNet, Modbus.
(三).HI2151/30WC 称重仪表多功能称重控制仪能输出净重,毛重,变换率,总值或峰值重量,平行BCD(-B2,-B5或-B9)6位数据代表净重,毛重,皮重或显示,240伏AC,50/60赫兹,设置点继电器选项卡,便携显示。标准通讯选件RS232,EIA-485,EIA-422, 屏显分辨率 1:985,000(3V/V 传感器), 内部分辨率 1:1,048,000. 更新率:1200/分, 精度:0.0015%(非线性情况下),标准通讯配置:RIO,Profibus, 模拟输出:4-20mA或1-5VDC,BCD。电源:120/240V.操作温度;-10,+50.

(如果您需要更详细的资料,请来电)
联系方式:
销售工程师:林万飞
美国哈帝仪表公司中国总代 上海雅鑫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漕宝路103号自动化仪表城14号楼703室
电话(Tel):(8621)64940531-25
传真(Fax):(8621)64940531
手机(Mobile):15901855525
电邮(E-mail): linwanfei@sina.com

网友B:
人家研究的是我国称重传感器的现场使用和调试,你美国哈帝仪表凑什么热闹呀?

网友C:
好.顶,太好.是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