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53位置控制问题求助

楼主(2008-07-16):
我想利用EM253控制松下的伺服电机来实现这样一个功能,就是分别走7个位置,当一个工件在第一个位置完成加工后,走到第2个位置加工,完成加工后走到位置3,依次这样走,直到第7个位置加工完,循环结束。

我知道应该可以,但就是不知道如何编程,以前看过控制一个位置的,要连续控制几个位置不知道编程方式要发生怎样的改变,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2008-09-06):
EM253能松下的伺服驱动器吗?

网友B:
 当然可以,这个定位模块是可以用作多个用途的,主要是发脉冲,您要求的这个功能是可以通过程序处理来实现的

 我们公司生产的ED智能伺服可通过内部编程功能很容易就能实现这个功能,如果功能不是很复杂的话,并且可以帮您省去PLC,实现多个位置的控制功能,如有兴趣做进一步交流或技术方面探讨的话可以和我联系,jsqjxhb@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