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间隙和相关故障(THK\KSS)

楼主(2008-07-16):
滚珠丝杆间隙和相关故障(THK\KSS)

       用手脉发生器移动相关轴,(将手脉倍率定为1×100的挡位,即每变化一步,电机进给0.1mm),配合百分表观察相关轴的运动情况。在单向运动精度保持正常后作为起始点的正向运动,手脉每变化一步,机床该轴运动的实际距离d=d1=d2=d3…=0.1mm,说明电机运行良好,定位精度良好。而返回机床实际运动位移的变化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①机床运动距离d1>d=0.1mm(斜率大于1);②表现出为d=0.1mm>d2>d3(斜率小于1);③机床机构实际未移动,表现出最标准的反向间隙;④机床运动距离与手脉给定值相等(斜率等于1),恢复到机床的正常运动。
       滚珠丝杠副故障大部分是由于运动质量下降、反向间隙过大、机械爬行、润滑不良等原因造成的。下表为滚珠丝杠副常见故障以及诊断方法。
      滚珠丝杆副故障诊断

序号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排除方法

加工件粗糙度值高
导轨的润滑油不足够,致使溜板爬行
加润滑油,排除润滑故障

滚珠丝杆有局部拉毛或研损
更换或修理丝杆

丝杆轴承损坏,运动不平稳
更换损坏轴承

伺服电动机未调整好,增益过大
调整伺服电动机控制系统

反向误差大,加工精度不稳定
丝杆轴联轴器锥套松动
重新紧固并用百分表反复测试

丝杆轴滑板配合压板过紧或过松
重新调整或修研,用0.03mm赛尺不入为合格

丝杆轴滑板配合楔铁过紧或过松
重新调整或修研,使接触率达70%以上,用0.03mm赛尺不入为合格

滚珠丝杆预紧力过紧或过松
调整预紧力,检查轴向窜动值,使其误差不大于0.015mm

滚珠丝杆螺母端面与结合面不垂直,结合过松
修理、调整或加垫处理

丝杆支座轴承预紧力过紧或过松
修理调整

滚珠丝杆制造误差大或轴向窜动
用控制系统自动补偿能消除间隙,用仪器测量并调整丝杆窜动

润滑油不足或没有
调节至各导轨面均有润滑油

其他机械干涉
排除干涉部位

滚珠丝杆在运转中转矩过大
二滑板配合压板过紧或研损
重新调整或修研压板,使0.04mm赛尺塞不入为合格

滚珠丝杆螺母反向器损坏,滚珠丝杆卡死或轴端螺母预紧力过大
修复或更换丝杆并精心调整

丝杆研损
更换

伺服电动机与滚珠丝杆联接不同轴
调整同轴度并紧固连接座

无润滑油
调整润滑油路

超程开关失灵造成机械故障
检查故障并排除

伺服电动机过热报警
检查故障并排除

丝杆螺母润滑不良
分油器是否分油
检查定量分油器

油管是否堵塞
清除污物使油管畅通

滚珠丝杆副噪声
滚珠丝杆轴承压盖压合不良
调整压盖,使其压紧轴承

滚珠丝杆润滑不良
检查分油器和油路,使润滑油充足

滚珠产生破损
更换滚珠

电动机与丝杆联轴器松动
拧紧联轴器锁紧螺钉

更多内容请到三迪自动化公司网站: www.sadetec.com
或电话咨询: 400 818 2007

网友A(2012-09-20):
学习了,总结得真不错,我转走了,嘿嘿

网友B:
真的是学习了不错  以后期待

护栏网

网友C:
THK滚珠丝杆具有超精密定位,高速驱动,等特点,滚珠丝杠广泛用于:CNC线切

割机、CNC钻孔机、XY工作台、加工中心丝杠 、单片机、半导体丝杠 钻床 、注

塑机 、输送机械、工厂自动化设备、医疗设备丝杆等~!
专业资料由THK滚珠丝杆供应商 :雷研精密传动设备有限公司提供 :

http://www.gunzhusigan.com/182.html    THK滚珠丝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