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现象

楼主(2008-07-16):
最近我又一台ABB AC350变频器出现一个莫名的现象:当远程给定4mA(给定4-20mA电流信号)时,变频器100%(50HZ)输出。无论远程设定怎样变化,变频器输出始终50HZ不变。但断电一会后重起正常,不过运行一会又会出现同样的情况。把给定信号线和变频器断开后,测量给定信号是4mA,但与变频器构成回路测量无电流,属于断路状态。这说明DCS给变频器的信号没问题,可能是变频器AI通道问题,不知判断准确与否。不知哪位同行有否遇见这样问题,给点意见。

网友A:
应该是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B:
用一24V电源串一只10K电位器再串一只电流表,模拟4到20MA给变频器的输入口,看看是什么反应,再作进一步的维修。

楼主:
谢谢楼上天高云淡的高见

网友C:
    用DC24V 电源,串一只 1K 电阻,再串一个5K 电位器(变阻)。   可以得到 4——24mA 电流信号。  我有这样用过。

蛮试下吧

网友D:
看一下是不是线路有干扰!

你可以在变频现场给4~20MA的运行看!

网友E:
“当远程给定4mA(给定4-20mA电流信号)时,变频器100%(50HZ)输出。无论远程设定怎样变化,变频器输出始终50HZ不变。但断电一会后重起正常,不过运行一会又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1、这是明显的接地虚焊、开路故障;

2、仔细检查接地线,或将接地线在输出端或输入端重接地一次,会立即恢复正常;

网友F:
换个通道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