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算出节能多少呢?

楼主(2008-07-16):
两台75kw冷却泵,用一台变频带动

两台55kw 也用一台变频带动

每天运行时间15小时

这怎么算出用变频后节能效果呢

网友A:
楼主把变频器当作“节能器”了,你没有给定条件,没办法算!

楼主:
是啊 ,有个朋友就给我这些参数,要我算算改造后,几年能收回成本~~~~

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他算法

网友B:
你告诉他,一年可多交10%的电费,运行的时间越长,多交的电费越多,永远收不回来了,都让ABB、三菱、西门子…把钱给拿跑了!!!

网友A:
请回答以下问题:

1、所有设备都是离心泵?是恒压供水?是闭式循环供水?是开式循环供水?

2、75kw泵的理论及实际扬程、流量?是否需要降低扬程、及流量?

3、55kw泵是开1台?是一用一备?是2台同时运行?理论及实际扬程、流量?是否需要降低扬程、及流量?

楼主:
75KW 两台开式循环水泵,需要改变流量,就是有时候需要满负荷运行,有时候只需要很小的流量,

扬程要求不清楚,可能需要固定扬程

55kw 的只用一台就行拉,也是调节流量的

就按10小时50%流量,5小时100%流量算

楼主:
是不是只有流量要求小于工频额定功率流量时才会"省"

网友A:
只有实际流量或扬程,大于需要的扬程或流量,并且大于10%以上,才能考虑采用变频器降速,使实际输出扬程或流量降低,使电机消耗功率下降。

否则,不但不能节能,反而多耗电能!

楼主:
请教yjig

       我能通过变频调节来实现只减流量不减流量呢 ?

楼主:
错了应该是  只减流量不减扬程

网友A:
我能通过变频调节来实现只减流量不减流量呢 ???

看不懂!

网友A:
只减流量不减扬程,不可能。

现举例说明:假如你用变频降速,使速度为原来的80%,那么流量下降80%,扬程下降为0.64(0.8的平方),功率下降约为原来耗用功率的50%(0.8的立方)。

以上未考虑变频的损耗,变频的损耗约为电机功率的10%。

楼主:
因为现在不清楚是否有扬程要求,

假设有扬程要求的话,是不是电机的转速调节就受到限制,

如果流量要求下降到50%,但是扬程要求保持不变,那这时候变频器能不能实现节能调节,?

网友A:
一般情况,水泵的扬程降低后,是可以满足系统需求的,但这里说的是一般情况!

看来你对你的系统要求也不是太熟悉,那就请说明你的水泵是干什么用的,不同用途的水泵对扬程、流量有不同的需求。愈详细愈好!

楼主:
只是讲冷却水泵,具体情况明天搞清楚了再来向各位高手请教阿

网友A:
冷却水泵,对什么设备进行冷却?设备对流量、扬程有什么要求?

网友B:
“只减流量不减扬程,不可能。”

1、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2、举例说明:

1)先用变频器把扬程降下来,流量随之减小;

2)再用节流阀把流量降低,这时扬程是升高的;

3)使用变频和节流阀实现扬程(扬程降+扬程升=0)不减,流量减小!

网友B:
3、如果你的系统用一对一或一对二按装变频器,来只调节流量,不调节压力扬程,会出现流量小时,泵效严重下降的情况;

4、泵效严重下降再加上变频器的损耗不节能;

网友A:
当代的哥白尼!

网友A:
只是有了哥白尼的勇气,没有他的水平!

网友B:
5、我建议你一拖四,即一台变频器拖四台泵机的运行方式:

1)根据最小用水量,确定变频启动第一台75KW泵机;

2)当用水量大时,在压力不足时第一台75KW泵机变频切工频满负荷运行;

3)再用变频启动第二台75KW泵机,依次类推;

4)在用水量最大时,75、75、50工频运行,50KW泵机变频运行;

5)如果你的用水量大、小调节范围宽,调节频繁,用这种恒压控制方式可减轻手动操作的麻烦!

6)但是,要和手动间断操作,压力在小范围变化,相比节电量不会很大;

7)如果你的系统是大流量、低扬程节电率要高,如果是小流量、大扬程节电率小;

网友B:
1、yjig 18楼,我不反对你说什么,但是会影响你思考问题,会影响你对问题的认知程度!辩论了这么长时间,今天又说出这样“只减流量不减扬程,不可能。”的话;

2、任何变频恒压供水系统,都少不了节流阀、止回阀!决对不是完全靠变频一个来调节压力、流量的!!!

网友A:
对方什么系统都不知道,对方的水泵压力一样?你凭什么让他1带4,你知道不同压力的泵并联后会有什么效果?即使他们的压力一样,但一个工频,一个变频,并联后的效率是多少?

既然变频了,那还用节流阀门干什么,不如就用阀门调节了。

你凭什么说:“只调节流量,不调节压力扬程,会出现流量小时,泵效严重下降”

你是作过试验?还是哪本资料上说效率下降,实际上降速后的效率略有下降(当速度下降1/2时,效率仅下降4%),有的资料上干脆就近似的用相同的效率。

网友B:
“既然变频了,那还用节流阀门干什么,不如就用阀门调节了。”

1、亏你是现场干活的!

2、变频也要节流阀、止回阀 ,不能完全取代!

网友B:
3、变频时节流阀、止回阀只作辅助调节作用,或启动停止时用!

网友A:
变频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降低阀门的节流损耗?用阀门调节压力,那还用变频干什么,你那调高的压力,实际上并未真正的输入到系统,全都消耗在阀门上。

看样子,你是经历过许多现场实践。

网友A:
亏你是技校老师,用了变频后,还需要调节阀门?降低启动电流?调节出口压力?

网友B:
1、真实恨铁不成钢,“变频也要节流阀、止回阀 ,不能完全取代! 只作辅助调节作用,或启动停止时用!”

2、你的“不行”就会变成“行”!

网友C:
冷却泵本来不需要多少扬程.其实用温度PID调节闭环控制就达到节能效果.这个我做过.温度控制的好处可以视环境温度和设备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调流量和恒压都是不正确的使用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变频器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只有温度闭环可以.循环水的流量要随温度变化而变化,最关键是温度.

  冷却水的循环中不需要调阀门,阀的开度要最大.否则要变频干嘛.止回阀没有调节作用,只有防倒流的作用.其中还要设计无水流报警保护功能.因为水源无水或着阀门关死,设备运转就会有问题.

网友D:
呵呵;只能在相等的条件下用变频器与工频运行时查对应的电表走的度数;

网友A:
冷却水的循环中不需要调阀门,阀的开度要最大.否则要变频干嘛.止回阀没有调节作用,只有防倒流的作用.其中还要设计无水流报警保护功能.因为水源无水或着阀门关死,设备运转就会有问题。

以上是zhengzheng 网友在实践中的经验。

 刘志斌,你经历过改造实践吗?

网友B:
“刘志斌,你经历过改造实践吗? ”

1、如果是循环冷却水系统,那当别论!

2、系统是保证冷却温度恒定的,温度要升高时,要加大流量、压力循环强度;

3、控制参数不是恒压控制,而是恒温控制,是温度的闭环控制,“流量、压力”同时变化!

4、zhengzheng 说得对,对在那里,为什么不需要“节流阀、止回阀”?原因是温度是闭环控制参数或物理量!

5、如果是流量的闭环控制,或压力的闭环控制,你说要还是不要“节流阀、止回阀”?

楼主:
感觉很深     噢

用户是个酒店,配有冷却水系统,是循环冷却水系统,扬程7-8米高吧,流量是要变化的

楼主:
看了看让我想到一个幼稚的问题

变频器与汽车的变速箱

网友E(2008-08-19):
安邦信品质差服务更差

网友F(2011-07-13):
有个问题想请教,写出来比较麻烦,想请求QQ语音,263624717,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