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漏电开关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8-07-16):
220低压漏电开关是指当火线与大地之间有电流通过时,开关断路保护人身安全,一般漏电保护开关的动作电流为30mA. 。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只有当低压电网中性点接地即零线接地时,漏电开关才能起保护作用?如果低压电网中性点是浮空的情况下,漏电开关是否还起作用?

网友A:
中性点是浮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网友B:
如果中性点不接地,人体接触火线与地时就不会触电。还有必要接漏电开关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中性点不接地,人体接触火线与地时就不会触电。还有必要接漏电开关么?

你试试 ,会不会触电?

如果低压电网中性点是浮空的情况下,漏电开关是否还起作用  起

网友D:
漏电开关是根据零序互感器测量出的电流(也就是输入输出电流差),就是中性点是浮空的情况下,漏电开关也会起作用的

网友E:
“是否可以理解为只有当低压电网中性点接地即零线接地时,漏电开关才能起保护作用?”

1、RCD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器,它的剩余电流互感器对穿过其所有支路电流求和,从而检测以被保护范围为节点的剩余支路电流的方法,检测漏电流;

2、当低压电网中性点接地即零线接地时,设备漏电时,有与大地构成回路的漏电流,被漏电开关检测而保护;

3、当低压电网中性点接地即零线接地时,设备外壳接零PE保护时,在漏电时,有与零PE构成短路回路的漏电流,被漏电开关检测而保护;

网友E:
“如果低压电网中性点是浮空的情况下,漏电开关是否还起作用?”

1、如果低压电网中性点是浮空的情况下,电网与大地之间有分布电容、分布阻抗,供电范围越大,分布电容越大、分布阻抗越小;

2、低压电网中性点是浮空的情况下,设备外壳保护接地,漏电时,带火的设备外壳与大地之间也有通过分布电容、分布阻抗构成回路的漏电流,如果这个漏电流超过动作电流,也会跳;

3、如果供电范围越小,分布电容小、分布阻抗大,漏电流小于保护动作电流时,不动作,也不需要动作保护;

4、如果供电范围越小,分布电容小、分布阻抗大,漏电流小于保护动作电流时,可以不安装漏电保护器;

楼主:
以下是某地方政府的文件,更能说明这个问题:

为提高我市城区低压电网的供电安全可靠性,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我公司根据市经济贸易局的要求 在城区进行低压电网中性点接地技术改造,工作内容包括电源中性点接入接地网及安装末级(用户端)漏电保护开关,计划从2004年10月开始施工,到12月底前完成。
从1997年起,我公司为城区低压电网中性点接地技术改造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目前已具备了实施条件。根据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颁布的低压电力技术规程规定,在电源中性点接地的低压电网系统中应装设用户低压漏电保护开关。安装低压漏电保护开关是确保人身和设备安全的一项重要技术措施,同时能提高电网供电的安全和可靠性。
用电户可向桂平城区供电所提出低压漏电保护开关安装申请,办好相关手续后由具有施工资质的专业安装单位进行安装。

网友F:
刘工说的很详细.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G:
漏电保护开关或漏电保护设备的原理,最常见的是:该设备内的保护机构有一个称为“零序互感器”的器件,线路的供电,经过保护器的进线接线柱后穿过此零序互感器再到该保护器的出线端,接入用电线路;零序互感器的“二次侧”输出接有“漏电流”(即不平衡电流)检测器件和脱扣(断电)机构,当线路正常工作时,线路上的电流都从电源出来经过保护器到用电设备再从另一条线经过保护器到电源成回路的,所以此时保护器的零序互感器所产生的感应电流由于大小相同方向相反而相互抵消,零序互感器的二次侧也就没有感应电流信号产生。在发生漏电时,电流从电源出来经过保护器的零序互感器(相当于互感器的一次侧)后,有一部分不在从另一条线按“原路”返回,而是经过人体或其它导体(比如电器的接地线和金属外壳等)流入大地,这样在保护器的零序互感器的二次侧上就会感应出漏电流信号来,此信号经过保护器的有关放大电路放大后,来驱动保护器的脱扣机构动作,使保护器的主电路(电源的进、出线)断开,保护了人身和设备的安全。

网友G:
电路中有漏电情况存在,检查方法:
1 将所有电器脱离电源看是否跳闸,不---电器有漏电 是---电路有漏电
2 电路漏电---重点检查潮湿地点的电源插座,如卫生 间、 厨房、阳台等处的。
3 家庭空气漏电开关往往有多路分支,哪条分支的开关跳闸说明故障点在哪条线路上。
4、使用的电器设备用电量是否过大,
5、 电器设备有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