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nview 宏程序 含义?

楼主(2008-07-16):
weinview工程师你好!下面的程序是怎么理解的。不知道哪里可以下载到weinview触摸屏宏程序指令说明。谢谢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b,c=14
bool d=0
GetData(a ,LW_Binplc ,0,1)
GetData(b ,RW_Binplc ,0,1)
If a>=b Then
SetData(c ,LW_Binplc ,10,1)
SetData(d ,LB_Binplc ,0,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A:
a,b,c是3个整型变量,c为14;d是一个位变量,为0;指令功能:判断触摸屏的2个地址内的数据,即LW0,RW0,当LW0里的数据大于等于RW0里的数据的时候,将触摸屏的位地址LB0赋值0,字地址LW10赋值14.

宏指令可以在使用手册用查询

网友B:
宏指令是就是一个VB一样的东西。在有的屏或者PLC里叫脚本。500里面就两个函数。在8000里函数非常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