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的问题```

楼主(2008-07-16):
PFC宏下的PID调节,压力到达设定的压力,频率却始终降不下来,请教下是什么因素造成的?

网友A:
“压力到达设定的压力,频率却始终降不下来,”

压力还升不升?如果频率不降,压力不升,维持恒定,这就对了.

楼主:
频率下不来是指一直都不下,始终在一个频率,接近46HZ,最后ABB工作人员说,这是水泵叶轮的水魔方还是什么的有问题,或是管道太长而引起的。还有就是DZ47-63型的C20A的断路器用手动也就是工频的时候没事,而用变频器先用变频启动,然后切换到工频的时候却会跳断路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应该从哪入手?